Inventor2011链接exel表格出错

楼主(2017-11-29):
Inventor2011链接exel表格出错,提示是

链接后

我在其他电脑上运用这个功能没有问题
把其他电脑上做好的模型用本机打开后exel链接就直接断开了
我使用的是office2007,已经重新安装过office
能帮我决绝下这个问题嘛
系统是win7的64位
同时在我的电脑上我们开发的一个表格提取插件也不能使用

网友:
应当是您的Excel文件没有放在当前项目文件夹中吧?

楼主:
在同一个项目的同一个文件夹下面

网友A:
您的项目文件夹竟然在C:\User中?

网友:
楼主这个文件的存储位置有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项目文件夹竟然在C:%user中?

陈老师,正常项目有专门的存储区
这个项目是我在做设计验证时扔在桌面而已的!
陈老师,我的这个EXCEL链接问题你遇到过吗?

网友:
楼主自己是叫jh吗?
我记得绝大部分工作用的电脑,登录名都不一样。

除非不懂电脑的人装了电脑城版的系统,登录名都是Administrator。

你的问题我猜还是路径问题,可三楼上的截图,却看不见路径。那我只好猜了。
另外,桌面和C盘,我是几乎不存放任何“我的”东西的,即使是临时性的。

楼主:
刚才在D盘建了个项目来操作,还是有问题,于是我重新上传截图,说明路径和问题
项目设置
项目文件夹
连接表格
链接出错
链接出错后点击确认
链接出错后回到草图操作

网友:
奇怪,如果相关文件都在项目文件夹中,是不会发出这种提示的。

楼主:
没人可以解答
我看只有过两天装上WPS,看能不能用
再不行就重装innentor
最后的终极解决办法就是系统都从头再来!

网友A:
我看只有过两天装上WPS,看能不能用?【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只有过两天装上WPS,看能不能用?【肯定不行】

的确不行,压根就不支持WPS!
等手上的活干完了就把系统干掉重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