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密封机械结构,是否有标准件? 软管的密封

楼主(2017-11-29):
如图所示,1标的地方我想做成一个旋转密封结构,1和左边的头固定连接,但是1要带着后面的所有部件做旋转运动,这个整体是要下水的,所以要密封。请问这否有这样现成的零件,还是必须要自己做?谢谢。整体结构比较小,直径8cm左右。

还有黑色的地方是软管,怎么样和法兰固定可以达到防水的效果呢,直接压紧在法兰盘上可以吗。

网友:
先看水多深,多大压力?
有密封设计相关资料多看看

网友A:
所有的小型潜水泵里面都有这样的密封套件,直径规格很多,潜水泵对密封件要求很高,还要耐一定的压力,只要密封件失效水泵立即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小型潜水泵里面都有这样的密封套件,直径规格很多,潜水泵对密封件要求很高,还要耐一定的压力,只要 ...

那请问如果我要搜索这种套件应该搜索什么样的关键词呢,或者您是否有推荐的厂家,这种套件的话是两边都可以密封放水吗?

网友(点评):
潜水泵密封圈,你所在第修电动机的都有,原理就是一个动片,一个定片,靠弹簧挤压在一块

网友(点评):
淘宝是一定是堆积如山,江浙地区专门造这个东西

网友(点评):
标准的名字应该是水泵机械密封圈,型号咨询厂家,5元一对

网友B:
机械密封里面动静环是不是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密封里面动静环是不是这个东西

好像是的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搜这东西 没搜到呢 最好有那种直接一边连着法兰的我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而且我这个尺寸也比较小

网友:
旋转接头!  分气的,水的, 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小型潜水泵里面都有这样的密封套件,直径规格很多,潜水泵对密封件要求很高,还要耐一定的压力,只要 ...

您说的就是密封圈吗?如果只是密封圈的话是不是还要我自己设计内部结构呢?有没有就是整体的,就不用我自己再设计 直接连上就好的那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就是密封圈吗?如果只是密封圈的话是不是还要我自己设计内部结构呢?有没有就是整体的,就不用我自 ...

这种机械密封就是一个整体,动环,静环,弹簧等等,也有专门做出一整个部件的。

网友(2018-04-09):
动环,静环

网友(2018-05-28):
楼主密封有没有解决  专业解决水下密封可以联系我18061243789

网友:
机械密封不适合,只是一个静密封

网友(2022-04-16):
来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