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气动装置是什么

楼主(2017-11-29):
气泵气接到图示气动装置上, 从装置出气口通过气管接到工件上 这个气动装置会随着工件 一起绕着轴转 去问这个气动装置叫什么来着

网友:
叫气动装置啊。上面有图,图上有字。

网友:
旋转气缸?

楼主:
不是气缸  我也是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用到了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上也找不着 其实和导电环差不多一个是给电的 一个是给气的 平常我们的气阀是固定的 只是这个要跟着旋转

网友:
有实物吗?你这个图不知道具体样子
气动分割器也有你说的动作

网友:
回转接头,旋转接头,气动旋转接头,电气一体滑环   随便啦

楼主:
是不是 导气环

网友:
气动夹头?

网友:
连续旋转的是气马达,来回转的是旋转气缸

网友:
气路滑环

网友:
气动砂轮应该是这个原理,可以用来打磨倒角之类

网友:
高速旋转接头

网友:
就叫滑环吗

网友:
是这个装置驱动轴旋转,还是轴驱动装置旋转,按你的意思可能是个气马达

网友:
气滑环吧

网友:
旋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