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孔内套轴承的问题

楼主(2017-11-29):
如图所示,因为整体结构比较小,圆柱的直径大概在8cm,内部的齿轮分度圆想设计成2cm,所有想请问各位大神,这种结构还有必要在轴和齿轮还有齿轮的两端加轴承么,有点类似于差速器,所有齿轮和轴有相对运动的。谢谢

另外 如果要加轴承 轴承和齿轮及轴是不是都是过盈配合? 轴向固定的时候 可以用挡圈直接挡住轴承么,还是对固定内外圈有要求?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可以把你的方案放上来,大家去给你优化或者分解。你问题问的相当于替你去设计了

网友:
加轴承是肯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可以把你的方案放上来,大家去给你优化或者分解。你问题问的相当于替你去设计了

不需要设计的呀,我只是比较疑惑说有没有必要加轴承或者是直接就把齿轮放在轴上转就可以,因为我这个齿轮什么的都比较小,精度要求也不大

网友B:
帮顶
建议放小型的轴套。轴整体淬火,轴承不淬火,两者有硬度差,
或者轴的材料用钢,齿轮用塑料件,例如尼龙,POM等。
不是很了解这一行,仅供参考。

网友C:
齿轮的分度圆设计成2cm,这个设计与主题轴承有关吗。

网友:
可以选用一个小一点的轴承,省空间,而且减少了旋转过程中的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的分度圆设计成2cm,这个设计与主题轴承有关吗。

我只是描述一下大小啊 所以我才问如果结构尺寸比较小的话有没有必要加轴承啊

网友D:
可以铜类合金铜套代替轴承。考虑到噪音等音速传动比分配要合理,尼龙不太适合你的案例。估计没人看出来

网友(点评):
同意,可以考虑铜套、无油衬套、塑料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铜类合金铜套代替轴承。考虑到噪音等音速传动比分配要合理,尼龙不太适合你的案例。估计没人看出来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建议放小型的轴套。轴整体淬火,轴承不淬火,两者有硬度差,
或者轴的材料用钢,齿轮用塑料件,例如 ...

谢谢您!

网友:
加个含油轴承或轴套,看样子转速也不是很高。

网友:
这么小的轴承过盈很容易卡死的

网友:
是否参考转速、受力、发热、全寿命周期...........可选含油铜套吗?

网友:
直接上轴承对轴承的精度要求很高吧,轴承的配置也很重要,类似主轴配置?毕竟稍微有点径向游隙齿轮就偏置了,齿面受力不均

网友:
空间小速度又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滑动轴承,也就是现在常用的自润滑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