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水平问题

楼主(2017-11-29):
如图,假设A面不平(200X200),误差5到10mm,装配时要求B水平,误差允许1mm,6个m16螺栓(4个过孔,2个牙孔),靠装配时调节水平,如果有水平尺 ,请问调起来麻烦吗?求安装方面经验的给建议,谢谢

网友:
不是3点一面么

网友:
看面有多大?  越大调起来越烦。

再说一下,这是哄人的玩意儿,如果有振动或时间长了螺栓疲劳后,精度会跑掉。

网友:
200*200,水平误差1mm?这个水平的话,一根透明塑料管,灌点水,担心看不清的话再点几滴红墨水……

网友:
调节面两侧螺栓可以是定位,但你怎么去保证你的板自身的一个平面度

网友:
1mm的平面度还是很容易调的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 ,B板本身加工可以,飞个面就可以了, 假设 A板不能加工, A板即使倾斜5mm , 要调B板的水平,就考虑上在A板的四个螺丝倾斜的 ,水平情况下的B板的过孔就必须大到不干涉螺栓,
接下来B板上下有弹垫 ,这样,理论上,就可以调出水平,
我就是不知道调起来有多麻烦,会不会被现场安装人员骂死
其他情况,即使图纸注明要求调水平,我怕他们都偷懒,只是简单拿直尺调  ,不打水平尺,
我这情况就是不想铣A板,可以节约上千块 (几块A板焊接在大架子上,上次发过一贴了)

楼主:
补充一下   我上几块A板焊接在 6X3米的大架子上 ,焊接出来的A板误差10mm是有的  ,我就要上在A板上的几块B板    同一水平面

网友:
稍微碰下 进度就跑了

网友:
过孔4个螺栓8个母就能调节水平到1mm

网友:
1mm很容易啊

网友:
这个很难调出来,这种机构我们基本上不会去用了,你这个平面度还跟螺丝的锁紧力有关系,建议改为垫片调节。

网友:
这完全靠师傅的纪律来保证。好师傅那怕几丝也很快调出来。

网友:
没啥问题,小水平尺放上面,会调的5分钟就能调到你的要求。

网友:
用两个水平尺,一个纵向一个横向的,调起来不费劲,看着水平找,熟练就快了

网友:
用过水准仪吗?就是三个螺丝调水平的。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最近刚好也做了几个垫铁,调整和锁紧放在一个位置是否要好些

网友:
这个还是调得出来的。不过该垫的时候也要垫。

网友:
200x200的板,误差1mm难度不大 ,以前旧设备改造时经常这样干。
下边那块板的焊接方法很重要,有经验的师傅知道怎么焊焊接后变形量小。

网友:
最好用细牙螺纹,不用普通的粗牙螺栓,这样调整时会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