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注释字体基准面变化的问题

楼主(2017-11-29):
各位请看,不知是什么原因,注释中字体的基准面都变得不一样了。请问怎么恢复到原来那样?

网友A:
昨天你发过一回了,没解决?

网友B:
基准面那是专有名词,别瞎用。你创建注释的时候,使用新建基准面功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你发过一回了,没解决?

木有 今天重装了一次 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面那是专有名词,别瞎用。你创建注释的时候,使用新建基准面功能了吗

没有  用的好好的,突然就变成这样得了

网友C:
做字之前需要创建一个基准面来放置了,这样能够保证全部为一个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字之前需要创建一个基准面来放置了,这样能够保证全部为一个平面。

以前注释时,直接点目标 拉出引线来就可以写字了。现在直接不能拉引线了  只能写字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注释时,直接点目标 拉出引线来就可以写字了。现在直接不能拉引线了  只能写字了

引线都不能有了

网友:
还能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