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和齿轮连接问题

楼主(2017-11-29):
如图 蓝色的是舵机 左边的是齿轮 我想用舵机直接带动齿轮转动 图画的不太准确 但是是这个想法。我打算是在齿轮上打孔,用舵盘或者舵臂然后直接和齿轮相连,但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舵盘舵臂的尺寸大概都在2cm左右,我这个齿轮的分度圆只有1cm比较小,请问大家还有什么别的连接方式吗?我直接用舵盘连接可取吗。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做个过度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做个过度套

我这个空间比较小,所以想着尽量不加结构 舵臂不能和齿轮直接连接吗?您说的过渡套是什么样呢

网友(点评):
你太牛B了,竟然把舵臂的臂长理解成直径尺寸

网友B:
舵臂是长度,线性尺寸;
分度圆是直径尺寸,你倒告诉我,这二者是如何发生关联的。

网友C:
要求不高,直接用齿轮胶粘

网友D:
你可以再加一个过渡轴,尺寸可以自己设定,然后装配

网友E:
考虑锡焊吧

网友F:
我了解的舵机是可以控制速度和旋转角度,不知道楼主加齿轮是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直接用齿轮胶粘

您是说把输出轴和齿轮内孔粘在一起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臂是长度,线性尺寸;
分度圆是直径尺寸,你倒告诉我,这二者是如何发生关联的。

我没说清楚  我齿轮比较小,网上舵盘的尺寸太大了 打孔位置已经超过了我的齿轮大小了,所以才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把输出轴和齿轮能连接起来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考虑锡焊吧

输出轴和齿轮焊在一起吗?

网友(点评):
是啊,这种又没有多大的所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再加一个过渡轴,尺寸可以自己设定,然后装配

您说的过度轴是插在齿轮孔里的吗 主要是舵机的输出轴上有齿 我没找到这种联轴器 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把输出轴和齿轮装配在一起

网友:
直接做一个加长的齿轮吧

网友:
做阶梯齿轮做套入。90°偏心 布置2螺丝顶住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了解的舵机是可以控制速度和旋转角度,不知道楼主加齿轮是做什么用?

齿轮做传递用的,因为后面有其他的结构,舵机尺寸比较小所以选了这个

网友:
主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如果只是随便转动,只是演示原理,怎样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把输出轴和齿轮内孔粘在一起还是什么?

对,直接粘在一起,只要扭矩不大就行

网友:
假如是做机械的人,可以在舵机上和齿轮上来个0.3的孔,用0.3的钢丝定位粘接。

网友:
不加结构那就直接焊接在一起,不过要注意焊接变形和同轴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