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拆卸过盈装配的方法

楼主(2017-11-29):
如图, 轴套合轴的连接面是个锥面, 装的时候是通过一定的压力压上去的, 拆卸的时候从中间注油再到两边, 通过高压来拆卸。现在由于轴或者轴套加工的问题,导致拆不下来了, 大侠们有其他的办法吗?

以前的拆卸压力 250MPa 就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下不来了。 液压泵的压力就这么高了, 所以大侠们有其他办法,帮我出出主意吗? 谢谢!

网友:
抡锤子砸呀

网友(点评):
大侠, 不能纯暴力啊。。。

网友:
这么紧,拆出来还能用吗?表面不会损坏吗?

网友A:
先用煤油渗上一晚

网友:
有没有315吨的压力机,用专业油压机把它顶出来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没有这个大些的压力机

网友:
看看可不可以加热轴套,轴套一变大,轴应该会好拿下来的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 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我拆过一个直径大约四五百毫米的联轴器,用液压千斤顶顶着,然后用焊枪烤,一会儿就下来了。

网友:
250MPa ?是 25MPa 吧,专用工具也不行?专用工具和压机结合试试。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250mpa ,这种结构就这样

网友:
换个大泵

网友:
没有向上的力,把孔开到底面就O了。
我拆过一个销,漏工序没攻螺纹,我也是用液压的方式,几分钟就拔出来。

网友:
侧面钻孔的方式,只会将套挤成椭圆,夹得更紧。
你的图能说明下各部位的名称和设计思路,会有更好的解析。

网友B:
质疑楼主的压力单位,250Mpa那是很好的了,会不会是250bar呢?请楼主一定搞清楚啊。另外现在提高压力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打开时必将释放出巨大的动能,一定要小心工件飞出来打伤人,当然工件自身也容易撞伤。注意设置保护隔离带。

网友:
压力可以再提高一点试试。注意动的那一瞬间零件会飞出来。切记注意做好安全防护!!!

网友(点评):
大侠, 现在就是因为压力在现有设备下, 不能再提高了, 所以看看有没有别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煤油渗上一晚

大侠, 您试过吗?这个拆不下来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轴和孔的圆度等形状公差没有保证。不过谢谢您, 我完了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疑楼主的压力单位,250Mpa那是很好的了,会不会是250bar呢?请楼主一定搞清楚啊。另外现在提高压力是很有 ...

大侠, 确实是250M,这个结构就是用油压, 来拆卸带锥的圆柱面。

网友:
热胀冷缩靠谱不

网友:
用乙炔火焰烤轴套,然后拿锤子垫上母板往下敲

网友:
轴套加热

网友:
大致尺寸?底部封闭吗?

网友:
过盈装配上,有种冷装配的工艺,如果有条件可以试试

网友:
时间长了,直接拉拉不出来?那先继续往里敲啊推啊的,先破坏壁面之间的亲密接触,再喷点WD40之类的家伙焖她一晚上。

明天再边烧边拉?

我的线切割机上,就有个小手指头粗的锥度销子,不知道几年没动过,就是这么拔出来的。

乱锤?销子胖了,更难拔出来了吧。

网友:
工件加热一下

网友:
什么招都有了

网友:
加热拆卸应该有一定的效果,不知道现在结果怎样了

网友:
油压+拉马(类似于拆卸轴承的工具)一起作用。

网友:
重症估计需要各招齐下才行。拉拔,液压,加热。

网友:
保持压力 250MPa 同时加外力震动,一般可以。

网友:
250Mpa吗  没见过这么高压力的

网友:
我觉得放冰箱里 放一夜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