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SW标注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7-11-29):
标注形位公差,怎么删除其中一栏?每次我都是重新删了重新标。
标注解,怎么删除其中任意一个引线?大神们肯懂有方法。谢谢啦~~

网友:
右键,删除隐线

网友:
千古奇葩,没错,删了重标是个不错的方法,你做的很对。接着做下去,以后还有什么脑抽的想法,尽管多提

网友(点评):
你就是大神!

网友(点评):
他是跳大神的

网友A:
我还以为是说SW的bug。这标题……

网友:
形位公差那个我是双击进去,想删除哪个就把相应的公差删掉;注解那个,先单击图上的注释,想删除哪个就拖动哪个的顶点,离开原本指定的位置,然后Delete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哈。第一个这种方法好像还是有点笨哦

网友:
有简单的方法记得分享下学无止境

网友:
双击后侧边可以修改数值,看一下是哪个类,一般都可以修改的

网友:
平面度0.003,这样标出来了,什么精度等级

网友(点评):
平面度是形状公差,一般遵循,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尺寸公差,尺寸公差用7级,形状公差就用5级,现在我精度要求高,可以更小点

网友(点评):
没毛病吧,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说SW的bug。这标题……

我也以为是发现了SW的什么BUG,进来瞻仰下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