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传动的定位精度问题

楼主(2017-11-29):
现在在做一个3700mm长的机器人行走轴,考虑想要使用同步带进行传动,不知道其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因为长度过长,所以使用齿轮齿条传动需要进行齿条的拼接,比较麻烦,所以想要使用同步带进行传动。大家有什么好的传动方式也希望能够分享一下哟

网友:
这么长的距离,你单靠同步带 估计没什么精度吧。可以外面加检测

网友:
同路不带怕拉长,建议用软轴

网友:
建议用8M圆弧形传送带,长距离传送的话,精度是靠机械结构保证的。

网友:
同步带太长了拉紧也是问题

网友:
首先要知道你希望精度是多少?自己先要明白怎样控制和提高重复定位精度,用这样长的同步带设备很多。

网友:
同步带的精度是可以达到+-0.04的 但是不能单靠同步带的

网友:
先问问卖带子的,有没有这个货,没有还要非标订制

网友:
同步带的重复定位精度高部不了,可以考虑下直线电机啊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参考下,桁架机器人

网友:
你这链条都行,看你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参考下,桁架机器人

就是想给机器人加一个第七轴

网友:
肯定是要齿轮齿条或是滚轮导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