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H系列直线轴承外径怎么没有公差?

楼主(2017-11-29):
      KH系列直线轴承外径公差是多少?安装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安装方式?我要用一个内径16外径24的直线轴承,其他系列的没有找到。只能找到KH1630。这个是冲压式的,公差不知道在哪里查。有点搞不懂。求教。

网友:
一般我都是在网上搜或者淘宝上找卖家问参数的

网友:
直线轴承机械设计手册里面也没有规范的标准,建议跟供应商要尺寸标准。

网友A:
轴承首先查通用的手册或者是厂家推荐的手册,有特殊标号的轴承还是以厂家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首先查通用的手册或者是厂家推荐的手册,有特殊标号的轴承还是以厂家为准

网上找有几个供应商问了,没有问出个所以然。

网友B:
KB系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B系列呢

??

网友:
好赖算轴承估个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