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曲面实体上切除指定厚度的凹槽

楼主(2017-11-29):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在不规则曲面实体上,切出一个指定尺寸的凹槽。

例,在这个曲面上挖一个厚度均为2mm,长宽3X4的凹槽。

感觉类似于包覆或者抽壳那样的操作。

网友:
既然是指定尺寸,必然有个尺寸基准,即尺寸零点,那请问你的凹槽深度的零点基准在哪

网友:
一般都是建立基准面然后进行切除的

网友A:
模型修剪的功能,算是最方便的了。

网友B:
直接拉伸切除,方向选择“到离指定面指定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修剪的功能,算是最方便的了。

大概操作步骤??谢谢哈

网友:
在规则曲面上可以做,这中不规则的曲面不会,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伸切除,方向选择“到离指定面指定的距离”

大侠,膜拜下!!看看我在楼下的补充回答是否有不妥!

那个“转化曲面”的选项是做什么用的,发现勾了和没勾没什么区别啊

楼主:
在上方建立个基准面,画出想要的切除草图形状,拉伸切除,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转化曲面观察下,区别可能是一种切出来的面和你原来的曲面是平行的,另一种切出来的面和基准面是平行的,看看是不是

网友C:
我自己用的包覆命令“蚀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用的包覆命令“蚀雕”

是的,我记得包覆可以做类似雕刻切除,只是没试过。感谢!!又get一个技能

网友D:
拉伸切除后的面为平面,如果你想要切除完的面为曲面有点难度

网友E:
在平面上画草图,然后在曲面上投影曲线,在用曲面里面的填充曲面,最后用切除里面的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伸切除后的面为平面,如果你想要切除完的面为曲面有点难度

楼上已经有答案了,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平面上画草图,然后在曲面上投影曲线,在用曲面里面的填充曲面,最后用切除里面的加厚

你这是个方法,但不是最简单的方法。感谢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伸切除,方向选择“到离指定面指定的距离”

正解。前提是你的基准面确定的方向要正确。。。

网友:
直接等距曲面,然后 拉伸切除  到一面( 该曲面)  好了!

网友:
第一步,分割曲面
第二步,曲面加厚切除,
想怎么切怎么切
如果你不想和曲面垂直,还可以通过“移动面”来调整某个面的角度,或者拔模等等

网友F:
还有一种思路是用布尔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思路是用布尔运算

布尔运算,得先做一个被切出来的曲面实体吧?

网友:
切多深找个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布尔运算,得先做一个被切出来的曲面实体吧?

用等壁厚命令就可以挖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等壁厚命令就可以挖出啦

可否贴个图?感激不尽!!!少侠,加个微信好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贴个图?感激不尽!!!少侠,加个微信好友?

15862366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