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科学吗?

楼主(2017-11-29):
我大体上画了一个风机的机壳装配体,采用出风口、出风口和其差值作为收敛条件,其中设置出风口负压值收敛标准为30pa,(自动收敛标准过高了),然后求解,网格划分等级为3,无其他细化和局部网格,目前两个多小时了,运行状况如下

这个也太慢了吧,科学吗??如何解???

网友:
这个不懂,没有学过。

网友:
科学与否的前提建立在你是否懂流体力学,如果不懂,就如同传说中的画图工一样。

网友:
这是CAE分析模块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SolidWorks simuation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简单点给个入口压力和出口流量就行。或者你知道后端压力,给个入口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简单点给个入口压力和出口流量就行。或者你知道后端压力,给个入口流量。

前提条件我设定的是入口流量和出口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可以简单点给个入口压力和出口流量就行。或者你知道后端压力,给个入口流量。

我设置的就是以入口流量和出口压力为条件还有还有壁面条件其他都没有

网友:
这不是很科学!!!

楼主:
不知道那个问题出哪里了,反正死慢,重新找到以前画着玩的一个小模型重新做了一下,跑的飞快,不过标准设定的有点高啊,其实看看已经计算的差不多了,呵呵,转速和流量设定的有点出入,压力明显偏高了点,不过也可能是叶片的问题,轴扭矩一会看一下,估计有点太大。坐等结果啊

楼主:
当当当:算了算,这风机效率不咋样,在200r/min、226r/min,1450r/min状况下8000m3/h风量,求得静压压头分别为150pa、189pa、7110pa,轴功率约为1.3kw、1.7kw和250kw

网友(点评):
理想状态

网友(点评):
必须是理想状态啊,要不光进风口涡流我估计这个星期我的电脑就不能干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