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急求高手

楼主(2017-11-29):
松下A5伺服一套电机加驱动器安装后上电后伺服电机会自启动,然后一直走到到硬限位。网上查是干扰或者接线,接线都排查了,干扰也排除了。是不是参数设置问题,有高手可以解答一下吗?最好附带参数调节步骤,我没使用分倍分母设置,只设置指令脉冲与输出脉冲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参数,要么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程序互锁设置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参数,要么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恢复后参数设置好还是那样,现在查出来是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B:
控制系统线路故障还是设备的硬件出现问题

网友C:
用排除法确定故障,
首先检测参数设置,看说明书,恢复出厂设置
1,用示波器观察驱动器脉冲输入口的波形,(没有示波器,用数字万用表测电压,有脉冲信号输出电压在3V左右跳变)
2,断开PLC和脉冲输出和驱动器的连线,测量PLC输出口的电压或者波形,
上述办法可以帮助判断是PLC本身程序的问题还是干扰.
3,驱动器有电压,PLC无电压,说明有干扰,检测接地,屏蔽,还不能解决说明设备其他有大功率的高频元器件工作,在输入口并接0.01UF的瓷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系统线路故障还是设备的硬件出现问题

还在检查,排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排除法确定故障,
首先检测参数设置,看说明书,恢复出厂设置
1,用示波器观察驱动器脉冲输入口的波形 ...

试试,谢谢层友热情解答!

网友:
检查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排除法确定故障,
首先检测参数设置,看说明书,恢复出厂设置
1,用示波器观察驱动器脉冲输入口的波形 ...

电源我使用的是滤波开关电源,并电容的作用应该是滤波吧!

网友(点评):
电容的作用是滤掉过低的脉冲和过高的脉冲,0.01的电容是按5V电压计算出来的,公式忘了,自己查一下,以前计算过,成功滤掉干扰,

网友(点评):
到加电容解决干扰一般设备上有串激式电动机,大功率IGBT功率元件,走线严重不合理,但是比较好判断,只开伺服电机,故障有无立显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源我使用的是滤波开关电源,并电容的作用应该是滤波吧!

我试试

网友D:
因为是日本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是日本货。

这和是哪家是哪里的有什么关系,做技术不会说是看是不是国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