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相对位置,该怎么表达

楼主(2017-11-29):
如图所示,其它错误暂切不议。如果我的键槽方向和端面的螺纹孔方向有一个相对位置的要求,
我的图纸上该怎么正确表达,是用形位公差呢,还是在俯视图中把键槽画出来,用角度尺寸来约束。

网友:
俯视图画出标注相对角度,并添加公差。另外可以添加文字辅助描述。

网友:
定一个基准,标出对称度。

网友:
既然你都不知道怎么表达,那用标准表达出来可能加工的人也不一定理解,还是用文字说明比较可靠。如果一定要用公差来表示,我觉得在键槽处标个基准,螺纹孔相对这个基准用位置度来要求

网友:
目前的视图位置足以表示二者关系

网友:
可以画个破剖视图

网友:
图表达已很清楚,6孔加位置度要求即可。

网友:
键槽相对于均布螺孔轴线的对称度

网友:
最好想办法让他们没关系。

网友:
这图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知道啦。键槽标对称度,然后加一文字说明。

网友:
只是键槽相对于6螺栓孔的位置来说,按照图片已经很明白了。在标注上键槽距离6孔法兰端面的距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