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模型图的切割清单的重量和工程图的重量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17-11-30):
如题,SW2013模型图的切割清单的重量和工程图的重量不一致,工程图的重量是从哪里来的?好像刚好7.86的倍数关系,百思不得其解。怎样才能一致?链接都没有问题,前一个焊接件都是对的,难道和建焊接件模型有关?求助SW高手,谢谢

补充说明:
问题已经解决,是Q235配置材料默认没有按焊接是按照加工,所以材质也没有链接过去。

网友:
既然是成倍数的,那就是单位不统一

网友(点评):
问题已经解决,是Q235配置材料默认没有按焊接是按照加工,所以材质也没有链接过去。谢谢指点。

网友:
7.86应该是铁的密度,估计是单位不对。

网友:
只有零件设定好密度才会自动生成重量,UG和SW原理一致了。

网友(2019-05-24):
求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怎么设置按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