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程序报错

楼主(2017-11-30):
如图所示软件报错。重新安装未解决问题正准备重新安装系统。百度查了一下,相关讯息很少。
印象中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是因为更新了“autodesk桌面应用程序”。
请问有没有越到相同错误的,如何解决?

网友:
那图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AIP就是Autodesk Inventor
P就是Processes
S就是Self
A就是spAce
释放autodesk inventor update3 自我进程空间
这个update3与操作系统不兼容,删了它

网友:
这个跟程序安装破解有关系

网友A:
破解不到位就会这样的,楼主是不是少装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不到位就会这样的,楼主是不是少装文件了

不是的inventory在我目前用的这台电脑上也用了半年多了,原本都是好好的。结果更新了一下软件莫名其妙的就不行了,软件卸载重装也没有任何意义,还是会提示这个错误,最后没办法重新装的系统才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inventory在我目前用的这台电脑上也用了半年多了,原本都是好好的。结果更新了一下软件莫名其妙的 ...

是呀,而且重装系统后,最好是第一个装Inventor。因为Inventor越来越娇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呀,而且重装系统后,最好是第一个装Inventor。因为Inventor越来越娇气了...

哈哈,陈老您好。
倒也不是说觉得娇气了,觉得可能是inventor拓展的参数化东西越来越多了。好像系统某些文件稍微出了问题,软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软件“娇气”了觉得也是因为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了。这个软件也用了两年多了,感觉有好多参数化的功能现在也不是很懂。还有利用VB扩展的二次开发。感觉自己对于这个软件的理解远远不够啊。

网友C:
楼主这种问题,我还很幸运,没遇到过。

顶多从系统开始重装半天就可以解决了。

开始使用这个软件进行设计,你才会发现软件内部的逻辑性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能发现这几年研发队伍的心不在焉。

为防止遇到楼主这种软件崩溃的情况,我的习惯是,装系统不用GHOST版本,必须用纯净安装版,主板和显卡的驱动程序,直接到Intel和NVidia去下载安装,不用电脑品牌厂家或第三方提供的所谓自动搜索和安装,绝不使用360、什么什么管家之类的软件。

安装东西,全部装在C盘,把那些“我的什么什么”都移动到D盘,该装的软件都装好,该更新的更新完,可以不装的都不装,没发现什么问题后,用一键Ghost之类,把C盘备份到其他硬盘分区。

那,以后如果系统或软件不对劲了,也就半小时的GHOST还原了。

楼主:
今天打开软件又发现相同问题。
打开零件报错: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nextafterf于动态链接库Msvcr120_cLR0400.dll;
经检查主要问题为:inventory2015和visual studio2010冲突,我将Microsoft.net Framewirk4.7降级到4.5版本问题解决了。并么有需要重新做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问题,我还很幸运,没遇到过。

顶多从系统开始重装半天就可以解决了。

主要还是好多需要引用系统文件的程序相互冲突,然后毕竟搞制图的本身还是搞机械的。好多问题没办法立刻解决很伤脑筋。

网友B:
好多需要引用系统文件的程序相互冲突?【是吗?怎么个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需要引用系统文件的程序相互冲突?【是吗?怎么个冲突?】

比如我上面提到的.net framework,或者visual C++ redistributable这些附件inventor安装的时候自己也会安装的,然后安装VS的时候这些程序也会进行安装上述附件,但版本有区别。结果后安装的没有问题,先安装的附件由一个相对老一些的版本替换到了,新版本。VS能运行,结果inventor就开始出现我最开始说的那个错误了。

网友B:
也会进行安装上述附件,但版本有区别?【这个确实。但是会有好几个版本而不会相互覆盖,不同的软件各取所需,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会进行安装上述附件,但版本有区别?【这个确实。但是会有好几个版本而不会相互覆盖,不同的软件各取所需 ...

目前状态就是我担心出现那个状态,保正两个软件的.net framework为4.7版本。相对新一点儿的版本没有保留。其他的也没有试了,毕竟最终目的还是能用就好。不是专业搞软件的,因为这些问题反复弄这些东西很耗时间。
总之觉得软件越来越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