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柱塞泵吸油管道上可以安装滤油器吗?

楼主(2017-11-30):
求助:柱塞泵吸油管道上(液压油箱与柱塞泵进油口)可以安装滤油器吗?

网友:
我曾经装过,效果不错,但是没有吸程高度,泵是浸在油箱里的。

网友:
安装范围大距离远一点吧

网友:
流量要够,,,,,

网友:
不是可以,是必须要装。

网友:
可以安装的,而且效果不错

网友:
吸油滤油器一般安装在油泵的吸油口处,用以保护油泵和其他液压元件,以避免吸入污染杂质,可以有效的控制液压系统的清洁度。

网友:
你说的是吸油口还是管路滤油器?

网友:
有的样本说不能放,但我们一直都放,不过过流量要选大一些

网友:
80μm的进油过滤器。正常油路有进油过滤器,管路过滤器,回油过滤器。管路过滤器的过滤精度要求比较高,一般在15μm-20μm。

楼主:
感谢各位社友的热心回答,其实实际应用时我也放了吸油过滤器的,效果怎么样不知道,不过目前还没有出现问题,只是昨天看了本书,无意间看到说是柱塞泵进口有不能放过滤器。我想是因为柱塞泵的自吸能力弱,写书者才如此一说吧# }! F3 e- d2 y% q

网友:
柱塞泵可以配吸油过滤器,但是目数都很小,主要是防止误收大颗粒,注意油箱和泵的高度。现在一般都是在回油精滤,油箱设置合理的话一般没必要设置吸油过滤。

网友:
不能放。使用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只能在出油管路上或者回油油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