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来看下啊

楼主(2017-11-30):
如图,丝杠顶起600kg的重物,设计成这样的,用铁棍插入绿色的相当于螺母的零件中,然后旋转螺母,带动丝杠上下运动,螺母被盖子卡住无法上下动,只能旋转,我想知道的是600kg这么重压在上面,会不会靠人工转不动螺母(绿色的),我知道有电动等螺旋升降设备等,这个是放在机床上用于放置轴的,买现成的是不行的,机床空间有限,无法安装的,简单粗暴最好

网友A:
~~没看见求助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求助什么。。。

重新编辑了下

网友B:
太厉害了,楼主,一个文字没有,竟然能发出帖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厉害了,楼主,一个文字没有,竟然能发出帖来。

你们时间差把握的真好啊,哈哈,刚才重新编辑了下

网友C:
感觉不对呀,螺母移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对呀,螺母移不动的

我也这么觉得,有什么改进办法么,我知道有现成的,和我这类似的,但不知道具体什么结构

网友(点评):
那么重,建议用小型液压吧

网友:
这个看你铁棍长度是多少,如果足够长,强度也足够,可以撬动地球

网友:
力不是关键,力臂才是关键

网友:
手动太麻烦了,弄个小电机通过驱动蜗杆蜗轮来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
螺纹及螺母外径插孔做在一点吧

楼主:
老车床,其实这个有没有无所谓的,主要是工人们希望装一个,原来是直接用行车吊到机床上,工人在行车吊着轴的情况下,用三爪卡盘卡一端,另一端顶尖顶住,这样因为轴两端都被顶住,吊索就不好从轴上拿下来,需要放下行车,直接从钩子上把整个吊索解开,嫌麻烦,如果加个支架(需要调高度,一般微调,所以电机什么的驱动肯定不行)的话,轴放在支架上,吊索就可以直接从轴两端退出来啊,然后在卡住顶紧(原来是先顶紧在放下行车钩子,从钩子上把整个吊索拿下来的,这样加工完又要倒叙再来一遍把轴吊走),我是觉得如果设计的太复杂,还不如以前这么干呢,虽然麻烦点,其实也不是很麻烦,设计成这样也不见得会很好,微调还是费时间的

网友D:
楼主知道铁棍和月牙扳手的区别吧。
能不能转得动,当然要看机构设计的合理性。

但,既然已经只能这样了,那就得考虑用啥玩意儿来转动了。

想不起来?赶紧去买件快换夹头玩儿普铣吧。 快换夹头百来块钱,月牙扳手二十来块钱。

网友:
画个简单的示意,这样结构接个小电机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老车床,其实做不做无所谓的,但工人们想做,原来是用行车吊,轴在被行车吊着的情况下,一段用三抓卡盘卡紧一端用顶尖顶住,因为轴两端都被顶住,所以吊索就不好退出来了,现在的工人是放下行车的吊钩直接把吊索解下来,然后加工完再倒叙来一遍把轴吊走,工人们嫌麻烦,想做个支架,把轴吊到支架上(所以一般要微调下,电机什么的驱动不太好),这样就可以直接把吊索从轴两端退下来,然后在用三爪卡盘卡住,另一段顶尖顶紧。加工完吊走也方便,其实我看了下现在工人这么干其实也不费什么事,但是能做一个最好了啊,我在想能不能在不放轴的时候把高度调好,然后轴直接放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知道铁棍和月牙扳手的区别吧。
能不能转得动,当然要看机构设计的合理性。

主要就是容易放置轴的问题老车床,其实做不做无所谓的,但工人们想做,原来是用行车吊,轴在被行车吊着的情况下,一段用三抓卡盘卡紧一端用顶尖顶住,因为轴两端都被顶住,所以吊索就不好退出来了,现在的工人是放下行车的吊钩直接把吊索解下来,然后加工完再倒叙来一遍把轴吊走,工人们嫌麻烦,想做个支架,把轴吊到支架上(所以一般要微调下,电机什么的驱动不太好),这样就可以直接把吊索从轴两端退下来,然后在用三爪卡盘卡住,另一段顶尖顶紧。加工完吊走也方便,其实我看了下现在工人这么干其实也不费什么事,但是能做一个最好了啊,我在想能不能在不放轴的时候把高度调好,然后轴直接放上去

楼主:
不知道在螺母的上下接触面放一圈滚珠可行

网友:
一般在伺服电机没安装的前提下,都是铁棍旋转丝杠来带动工作台做一些检测运动的

网友:
最大的摩擦力应该是在螺母下面,螺母下面加平面轴承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