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加工方法

楼主(2017-11-30):
如图片上铝板上开U型槽,把铜管密封在里面,铜管作用为过水冷却,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A:
你是问槽是怎么铣出来的?还是铜管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
感觉是镶进去的,可是铜又有点软,可能是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槽是怎么铣出来的?还是铜管怎么装进去的?

是铜管怎么固定在里面的,那里有两条颜色稍深一点的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还真不晓得,这是什么件的冷却系统。我看颜色不一样可能是工业铝胶,应该是粘上去的。

网友:
应该是镶嵌,颜色不一样的可能是某种嵌块(比如铅)

网友:
灰色的有点像工业修补剂(自己百度是啥东东)

网友:
也有可能是导热硅胶,这结构有点像电脑的热管散热器

网友:
应该是热管吧

网友:
应该使用的焊接。
使用气焊化铝丝,滴在槽内,填满后机加工一下

网友:
或者直接钎焊而成,连续钎焊炉

网友:
先将铜管成型,再将铝熔化,铸造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