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深的理解SW中‘3D’草图

楼主(2017-11-30):
大神们是如何操作的,学习学习
为什么软件在画螺纹的时候,草图要用‘3D’?

网友:
哪个版本的异型孔向导默认3D草图的,你不会拿十年前的版本吧。
早在2012版就已经实现,点击平面,默认是2D草图;点击曲面才是默认的3D草图。

网友:
添加螺纹孔时先选螺纹孔所在的平面,然后再选择添加螺纹孔命令,这时会有“位置”这个标签选项的,选择位置后会进入草图界面。这样的话,草图全是2D的.如果孔所在的面不是平面,那就来个参考平面吧。

网友:
用扫描切除命令来扫描螺旋线得到真实螺纹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6b97984dbe9a881ca2b0bfcb.html

网友:
UG里面也有3D草图,虽然比2D平面看起来高大上,在画线的时候能旋转平面,但感觉还是很鸡肋,因为如果不在垂直于草图平面上时,无法正确的画线;所以3D草图很少会用到。

网友:
在曲面或阶梯零件上开螺纹孔,没有3D草图会崩溃的。

问题可以用约束解决

网友:
楼主的标题总是很大很犀利,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