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位置度标识转CAD出错

楼主(2017-11-30):
      第一个图片是SW的工程图中的位置度公差标注,框中圆前面带S,而另存为CAD(格式.Dwg)后,这个S不见了(见第二个图片)。不知哪儿出了事啊?

网友:
字体的映射的问题吧,从2个图片看CAD中的字体和SW的不一样

网友(点评):
但其它公差都好啊

网友(点评):
我也试了下,确实S 不见了

网友(点评):
我不熟,你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字体没乱码,转过去位置都是对的,在CAD中直接加进去吧,如果在CAD中标注直接就是直径符号,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点评):
那是肯定的,不过这个问题还得解决啊,不然以后出错多着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字体库没有这种形式的标注,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sw和cad兼容性还有待提高
我出图都是sw转换成pdf,方便不会出错,不喜欢转换成cad,线型字体都容易出问题,麻烦

网友(点评):
有的行业客户对口一定要CAD

网友(点评):
不是有待提高,而是autodesk绝对不允许提高,否则autodesk到处吹牛说inventor与autocad兼容性最高就不成立了,它只有限制其它三维软件对autodesk dwg的兼容性,才能保证它自己三维软件inventor的活路

网友:
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软件,在处理上肯定有差别。不要指望完美转换。

网友:
没有那符合,要自己加

网友(2020-04-04):
您好,我的连位置度符号也没有,被一个字母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