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一动就松?看飞机火箭上的螺栓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7-11-30):
螺丝被誉为工业之米,虽然微小但绝不渺小。

        特别是飞机火箭这种高科技含量的物体上,螺栓绝对不容忽视,一旦松动,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螺栓的防松动是如何做到的呢?

        航空器的螺栓连接一般都有防松措施,如保险丝、开口销、保险片、保险螺杆等,较小的托板螺母通过椭圆孔实现自锁,这种螺母在未安装时孔为椭圆形,还有通过螺母尾部开槽夹紧的。

一起来看看视频介绍吧——

保险丝

        采用一根细金属丝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紧固件连结在一起。当某一元件有松动趋向时,它会受到保险丝的牵制而停止发展。

        材料:低碳钢、不锈钢和黄铜等,一般常用的是低碳钢丝。 打保险时,可选用单股或双股保险丝形式,一般以双股扭结成辫结形式应用最广泛,如下图所示。

        单股保险丝一般常用于分布间隔很近的小螺钉群或很不容易达到的地方,如图所示。

        一般说来,如果螺纹紧固件群集在一起,采用相互串联保险的形式要比各自独立保险优越得多。一次串联保险的元件数量多少,应视具体场合而定。
开口销

开口销的安装形式如下图:

保险片

保险螺杆

       除此之外螺纹自锁是一种最常见的防松措施,螺纹自锁一般通过特殊的螺纹牙型来实现,自锁螺纹的螺距(牙距)较小。自锁性能一般来说取决于螺母,除非螺杆损坏特别严重,故自锁力太小故障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更换螺母解决。

工 作中防止螺丝松动的方法有哪些?

        一般螺丝与螺母连接均具有自锁性,在受静载和工作温度变化不大时,不会自行松脱。但在冲击、振动或变载荷作用下,以及在工作温度变化不大时,这种连接有可能松动,影响工作,甚至发生事故。为了保证连接安全可靠,对螺丝与螺母连接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松措施。

        1.规格尺寸要选对,稍微大或者小的螺丝,也许当下能勉强使用,但长久下来,必将发生松动,或者锁死。
        2.螺牙上加工特殊的工程塑胶,即可使螺丝螺帽在锁紧过程中,因工程塑胶被压挤产生强大的摩擦扭力及反作用力,产生全齿节的接触,提供对振动的绝对阻力,使一般螺丝变成永久强力之防松螺丝,彻底解决螺丝与螺丝连接松动问题。

        3.增大摩擦力的防松方法。这类防松方法是使拧紧的螺纹之间不因外载荷变化而失去压力,因而始终有摩擦阻力防止连接松脱。增大摩擦力的防松方法有安装弹簧垫圈和使用双螺母等。

        4.机械性防松。这类防松方法是利用各种止动零件,阻止螺纹与零件的相对转动来实现防松。机械防松较可靠,所以应用较多。常用的机械防松措施有开口销与槽形螺母、止退垫圈与圆螺母、止动垫圈与螺母、申联钢丝等。

        5.不能拆的防松方法。利用定位焊、点铆等方法把螺母固定在螺栓或被连接件上,可以把螺钉固定在被连接件上,达到了防松的效果。

网友A:
保险丝有没有可能因为一些因素断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有没有可能因为一些因素断掉呢

太可能了,我们用的直径2.5的都断完了,破坏力足得很。螺栓放松绝对是个大课题。

网友(点评):
两套保险丝如何?坏了一套及时补充,可保万无一失!!!

网友(点评):
后果应该是两套一起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可能了,我们用的直径2.5的都断完了,破坏力足得很。螺栓放松绝对是个大课题。

我有一种方法绝对好用:直接把螺栓露出部分的牙型砸倒,毁灭性的,但是以后维修就麻烦了(一定要是通孔螺纹,盲孔就不知道怎么办啦)

网友(点评):
这世上就没有绝对一说。呵呵!

网友:
就是因为螺丝的松动,上周发生了今年以来最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前几年我在的单位做航空发动机试验设备,所有的螺栓都要求用保险丝串起来。

网友:
这种适用于飞机螺旋桨和火箭等重要设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种方法绝对好用:直接把螺栓露出部分的牙型砸倒,毁灭性的,但是以后维修就麻烦了(一定要是通孔螺 ...

这办法好蠢,我都是拧到位后直接点焊。。绝对防松

网友(点评):
简单,粗暴,有效

网友:
我们做的医疗设备,螺纹防松也很重要。看起来是小零件,一点也不敢马虎

网友:
感谢分享的知识,不能小看螺丝螺栓,它们有时可是机械上的关键

网友:
螺栓防松永远是个大课题

网友B:
请问开口销究竟是怎么用的,没看明白啊。还有保险片也没明白怎么用

网友:
希望我国能立法推广“优质工业大米”

网友:
开口销配的图片错的,弹性销

网友:
顶个贴吧~~升级了

网友:
焊死得了,省的维修拆卸。

网友:
焊死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
别的都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开口销究竟是怎么用的,没看明白啊。还有保险片也没明白怎么用

就是止动垫片

网友:
       螺栓松脱的根本原因是螺栓的蠕变造成的。螺栓防松最经典和成熟的结构是采用楔形原理,最经典的厂家是日本的“哈德洛克”防松螺栓,产品原理直接挂在该司的官网上,不到40人供应全球的高铁螺栓,大家有空可以看下。
       那个工程塑料应该叫“达克罗”螺栓的。

网友:
想当年我在梦里安装歼星舰的时候,螺栓伸出的头都直接烧红了砸成立方体

网友:
感谢分享的知识,不能小看螺丝螺栓,我们用防松漆

网友(2018-04-20):
螺纹防松这个课题有人专门研究吗

网友(点评):
当然了,做这个的公司也是很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