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扰我很久的电机功率计算问题。能有大神给我讲明白吗?

楼主(2017-11-30):
滚筒输送线的电机功率计算问题。
比如设计一个滚筒输送线,负载1吨,采用链传动,有一个电机,一个滚筒与电机相连,作为主动滚筒,其余滚筒使用链条与主动滚筒连接,作为被动滚筒。负载的外形大小尺寸能够同时的放在五个滚筒上。
问题1:老师傅教我计算的时候就是按照1吨的负载乘以摩擦系数,然后通过滚筒的直径计算出传动需要的扭矩,然后通过运行速度求出减速比,在将需要传递的扭矩通过减速比转换成电机的输出扭矩,然后通过电机的扭矩计算出电机的功率。问题就在为什么是用1吨的负载计算而不是200KG的负载呢!也就是说1吨平均作用在五个滚筒上一个滚桶的受力是200KG啊。反正我一直是和老师傅用1吨计算的,但是这个疑惑在我心里很久了。一直也想不明白。
问题2::如果这个输送线很长,可以同时放下以上三个1吨的负载,那么为什么计算的时候公式里带入的是3吨。我的疑惑是既然这五个滚筒能带1顿的负载了,其余那两个负载分别有各自的五个滚筒带动的,为什么计算电机功率的时候要用3吨呢。
问题3:假如这个输送线上有十个滚筒组成,那么除了主动滚筒外还有九个被动滚筒,那么每一次的链传动都要乘以一次传动效率吗,那是不是就是说传递越远的那个滚筒,力矩损失越大呢?
大家平时计算滚筒输送线的时候都怎么计算电机功率的啊?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我的疑惑啊?

网友(2018-04-27):
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驱动滚筒只有一个,跟你布置多少滚筒数量关系不大,对效率是有影响,一般我们把效率按0.8来算,还有乘以安全系数1.2-2,所以可以忽略你布置多个滚筒。
举个例子,就像拉煤的火车,都是火车头来拖动的,每增加一车厢煤,需要动力越大,所以说就是你在要驱动的滚筒范围内负载有关系。

楼主(2017-11-30):
小白,不懂。第一次发帖。求大家帮我解答一下疑惑。想了很久了!虽然工作中知道怎么做但是原理没想通过。

网友A:
也是小白,对楼主的疑惑感同身受,尝试说一下我的想法,还望路过大神批评指正。
问题一二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首先明确我们要求的是电机的功率,不是滚筒的承载能力
P=TN/9550,其中T是负载扭矩
把五个滚筒看成一个整体,这个系统的负载就是1t
如果非要将5个滚筒拆开来看的话,那第五个滚筒的负载是200kg,第四个滚筒的负载是本身的200kg加上带动四五个滚筒旋转的200kg,以此类推,到第一个滚筒就是200kg+200kg+200kg+200kg+200kg,也就是电机的负载
如果是3吨的生产线,还是一个电机驱动,那这个电机的负载就是3t
第三个问题:
是的,需要。

网友B:
首先解释下你这个案例的算法,按照1吨计算是正确的,换做3吨,也是应该按照3吨去计算,再有滚筒越大,效率越低,也是对的,相当于能量损失会增加。
其次,我想解释下,你这个计算的最开始有一个错误,就是直接用摩擦力来反推扭矩,这个不对,因为滚筒和物体间是滚动摩擦,所以滚筒提供的动力和实际摩擦力不是等效的关系。

网友C:
照你这么想,不用电机和主动滚筒,其余四个滚筒就能带动800KG的东西了?动力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小白,对楼主的疑惑感同身受,尝试说一下我的想法,还望路过大神批评指正。
问题一二实际上是同一个问 ...

那么我还想在多问一下第三个问题.假如这个传送线上有10个滚筒,一个主动滚筒九个被动滚筒。那么计算出电机功率以后,要除以传动效率。
这个传动效率我是要除以九次还是两次。我说一下我的想法:
(1)除以9次,一次是电机和主动滚筒之间的,八次是主动滚筒与被动滚筒的,这八次是每两个滚筒间都要计算一次传动效率。
(2)除以2次,一次是电机和主动滚筒之间的,一次是主动滚筒与所有被动滚筒的。
我感觉应该是除以九次,您觉得呢?不过感觉这样计算本来很高的传动效率这样一累加就变低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想,不用电机和主动滚筒,其余四个滚筒就能带动800KG的东西了?动力哪里来的?

您的解释就是能量守恒定律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解释下你这个案例的算法,按照1吨计算是正确的,换做3吨,也是应该按照3吨去计算,再有滚筒越大,效率 ...

您说的是(滚筒越大,效率越低),还是想表达滚筒越多,效率越低。我不太明白滚筒的直径大小对效率有什么影响。还有您说的,(因为滚筒和物体间是滚动摩擦,所以滚筒提供的动力和实际摩擦力不是等效的关系。)这句话我也不太理解,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麻烦了。

网友B:
对,应该是滚筒数量多,影响效率。
滚动摩擦特点就是有相对打滑的这种情况,例如,汽车的运动,驱动轮胎的力要小于等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汽车才能正常启动,你这个结构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并不是驱动力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该是滚筒数量多,影响效率。
滚动摩擦特点就是有相对打滑的这种情况,例如,汽车的运动,驱动轮胎的 ...

你说的都太深奥了,例如你说的例子,为啥汽车的驱动力要小于静摩擦力啊,没有达到静摩擦里那车不是应该不动的吗,怎么还能启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我还想在多问一下第三个问题.假如这个传送线上有10个滚筒,一个主动滚筒九个被动滚筒。那么计算出电 ...

是10次的传动效率,想一下大学时候二级减速器的课程设计
刚才又查了一下,这里的传动效率包括每一个传动副、轴承、联轴器等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10次的传动效率,想一下大学时候二级减速器的课程设计
刚才又查了一下,这里的传动效率包括每一个传动 ...

那就是说传动效率是0.98,那么就是10次的0.98呗。这个0.98包括传动副,轴承,联轴器等的效率了。不需要在另外考虑传动副,轴承,联轴器的效率了,是吧?

网友(2018-04-28):
引用 网友A:
也是小白,对楼主的疑惑感同身受,尝试说一下我的想法,还望路过大神批评指正。
问题一二实际上是同一个问 ...

负载肯定是一样的,都是200kg,你是不是把负载和扭距搞混了。

网友:
本来还想说楼主想复杂了,谁知仔细一想我也糊涂了。不管了,将所有滚筒当成一个整体,管它多少根滚筒,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动力端电机,传动机构滚筒,负载。这样一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
别听别人瞎出主意,这么计算那么计算的。
最靠谱的是,自己找一本辊道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2019-05-14):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都太深奥了,例如你说的例子,为啥汽车的驱动力要小于静摩擦力啊,没有达到静摩擦里那车不是应该不 ...

克服静摩擦力应该就打滑了吧,汽车驱动是滚动不是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