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玩转“配合“

楼主(2017-12-01):
      觉得这个肯懂是有规律的对吧,但是自己摸索了一下,又没有发现规律。大家发现没呢?

网友:
经常装配,倒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发现配合分两大部分,带横线和不带横线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期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
我的2011上没看到。为啥?期待中.........

网友:
楼主对于solidworks的掌握完全处于婴儿状态,试问楼主从12年到现在五年时间是在车间作苦力吗

网友(点评):
做苦力很丑吗?问婴儿问的问题我就比别人矮一截吗?

网友(点评):
层主2017年下半年注册的在这里指手画脚你觉得合适么

楼主:
那这个符号提醒我们是在位状态,有多大的意义呢?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啊,适合做机械,

网友A:
我的是2012版,没这个显示。我的理解就是一个零件针对另一个零件的配合。比如说2号与1号配合。1号不动,2号针对于1号进行配合。那么横线就代表1号件,箭头代表2号件。因为横线的下方还有些斜线(个人认为是代表固定的意思)就好比连杆机构简易图一样。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012版,没这个显示。我的理解就是一个零件针对另一个零件的配合。比如说2号与1号配合。1号不动,2号 ...

刚试了一下,当你把装配体中一个零件固定时,它的配合中乡下的箭头跟斜线就会消失,设置为浮动箭头跟斜线就又会出现,具体还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