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2±0.1这个尺寸?

楼主(2017-12-01):
如图示工件,尾端定位夹外圆车槽,2±0.1尺寸无法保证。上道工序为冷镦,杆长控制19.6±0.15。本道序以小端面定位无法保证2±0.1尺寸。最好能以法兰面定位是最理想的,但装夹有困难。以前听说过有种自动对刀器,可以自动检测当前工件的装夹位置,并以此位置进刀加工。哪位高手是否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望赐教!

网友:
这个。。公差要求好高。。

网友:
公差对机加来说要求倒是不高,但是没见过尺寸公差这么标的,一般会留出一个尺寸不标公差,来吸收加工公差

网友(点评):
这样标是可以的,台阶和总长有要求,加工方法也不难,楼主的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A:
加工工艺的问题。。。如果需要间接保证尺寸(封闭环),则需要调整尺寸链的公差,比如说你标注的19.6尺寸,它就不能再是封闭环,变成组成环了,它的公差最大只能是0.1。

两个组成环的公差0.1+0.1 构成封闭环的公差0.2

网友(点评):
不是这么算法,公差是不能累计的,他那19.6公差0.15是多余的阑尾!只是转图遇到不懂行的傻逼了。

网友:
标注倒是没啥问题,括号中的那个最大尺寸意思是仅供参考

网友:
6正负0.05为什么不用右侧与端面标尺寸?

网友:
加括号的都是参考尺寸,根本不必考虑

网友:
尺寸链不封闭,标注的人是想当然的吧

网友:
根据19.6和17.6的公差,应该是2±0.2,

网友:
在中拖板上放个百分表,
夹好工件后,中拖板退刀方向运动,让百分表接触到2mm尺寸的左侧端面,移动大拖板压表到某个刻度后,大拖板不动。
中拖板进刀试切6mm的槽,完成后测量2mm的尺寸,有偏差通过小拖板调整修正。

网友:
就目前楼主这个工件来看的话,产品附加值不是很高,为了一个不重要的尺寸上在线监测设备有点不值得

网友:
毛坯留余量,外圆加工一下

网友:
都以右端为基准,首先保证17.6和6的尺寸,在控制2尺寸。19.6必然在公差内,楼主的工艺水准有待提高啊。

网友:
首先你得保证19.6的尺寸的一致性,既然你想以毛坯面定位,若是有的尺寸是19.75,有的尺寸是19.45,那你是做不出来的,既然你想以毛坯面定位,19.6的尺寸就得保证在15丝以内,然后软爪装夹(目测直径12左右,应该有合适的刀车内孔端面吧),再以端面定位(装夹长度误差5丝以内应该没问题)

楼主:
大家别误会题意。2±0.1是产品图要求。19.6±0.15是冷镦工艺能保证的要求,再不能提高了。现在的问题是以图中的定位方式车槽无论如何是保证不了2±0.1尺寸。当然用法兰定位就完全OK,但是法兰又很难定位,所以就想问问:就目前这种定位方式,如何可以满足2±0.1的要求。我所听说的那种东西叫测深器,有用过的朋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工艺的问题。。。如果需要间接保证尺寸(封闭环),则需要调整尺寸链的公差,比如说你标注的19.6尺寸, ...

公差不累积,那么尺寸链有关公差的是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别误会题意。2±0.1是产品图要求。19.6±0.15是冷镦工艺能保证的要求,再不能提高了。现在的问题是以图 ...

间接保证的尺寸,即为封闭环。。。。。。为各尺寸链公差的和。
你这种要反向保证,不适合批量加工。批量加工可以把你那19.6的端面加工一次,即有精加工面(基准)了,再通过尺寸链反来保证你的2尺寸

网友(点评):
呵呵,楼上所言虽不错,但增加一道工序要银子啊,这年头能少一道决不增加一道。

网友:
呵呵   还是你的装夹方式     只需要装把背车刀把19.6的端面车一刀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2±0.1 不是参考尺寸吗?为何要确切精度保证?

网友:
图样标注有误,19.6为参考尺寸,按照做19.6尺寸,2应该为±0.2

网友:
装夹左端怎么困难了啊

网友:
期待完美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觉得,楼主如果只有2+/-0.1这个公差有问题的话,不如把19.6的公差控制在+/-0.05的范围内,对于机床来说也不难保证,这样就能保证2的尺寸了,当然目前图纸这么标肯定是不太好的。

网友:
学没学过制图,看这图就来气,不怕被老师打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