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7-12-01):
轴承定位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内外圈都要定位?

网友:
要分享情况的 具体用到什么轴承可以查找安装手册

网友:
只定其中一个

网友:
用工况和用途有关。

网友:
高速重载和圆锥、角接触等分件组合成套之类需要,其余自己定

网友:
外圈跟内圈能分离的一般都要

网友A:
首先要清楚,你所选择的轴承使用的特点,如,能够承载力的方向,能否调心,是否需要预紧力,等。最后,你要想象一下,如果你“用力”拔和推这个轴,能否拔出和推出这根轴。如果能的话,那么轴承定位、固定就有问题;如果不能,就说明轴承定位可靠。用这个“观点”逐个分析你上述轴承内外圈固定的方式,就能够自行找出答案。

网友:
分轴承,如果选择深沟球、角接触只要定位内圈或外圈就可以,但如果是内外圈可分离的圆柱滚子轴承,内外圈轴向都要固定

网友:
如果是主轴前轴承比如高精度的角接触球轴承,内外圈都要定位,一般外圈要配磨垫圈;如果只是普通传动的深沟球轴承,可以只定内圈;具体的还是要看使用用途和轴承类型。

网友(2018-01-24):
轴承类型不同定位方式也会不同

网友:
根据需要和具体设备

网友:
如果选用内外圈都定位的形式,建议外圈公差尺寸链大于内圈的公差尺寸链

网友(2018-11-12):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清楚,你所选择的轴承使用的特点,如,能够承载力的方向,能否调心,是否需要预紧力,等。最后,你要 ...

这个方法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