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画法步骤

楼主(2017-12-01):
如下图所示,一个正四面体平均分成了3块,求每一块的具体形状,求大神告知图形该如何拆解?最好能给处步骤

网友:
很有难度啊

网友:
花了一刻钟画出来了。

网友A:
这是源文件。可能绘图不太标准,有个结果就行!

网友(点评):
高手就是高手,我画了十几分钟

网友:
和小时候玩过的七巧板相同了

网友:
有个投机取巧的办法,用一组平面把正四面体分割成若干小块,在用组合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源文件。可能绘图不太标准,有个结果就行!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