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的轴向定位

楼主(2017-12-01):
轴肩,挡圈定位都是固定的无法调整,有没有能调整轴向位置的结构,比如紧定螺钉,下面这种固定环是否可行?哪种结构好一些?

网友:
看负载,精度,我个人认为用垫片比较好,这种要看钳工心情

网友A:
这种紧固环是可以的,但是要看零件所受轴向力的大小,太大的话,紧固环是吃不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紧固环是可以的,但是要看零件所受轴向力的大小,太大的话,紧固环是吃不消的

网上看到这样一张图片,用胀紧套固定的,但是看不清楚有没有轴肩,胀紧套应该是替代键的,但是有没有替代轴肩图片上看不出来。

网友B:
也可以直接开在齿轮尾部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直接开在齿轮尾部

跟紧定螺钉相比哪种效果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看到这样一张图片,用胀紧套固定的,但是看不清楚有没有轴肩,胀紧套应该是替代键的,但是有没有替代 ...

用了胀紧套 就不用轴肩了 。  胀紧套已经把齿轮和轴锁在一起了 已经达到了轴向定位的效果了 。   调整位置只要把螺丝一松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轴用弹性垫圈不是很方便的吗,车个退刀槽就好了

网友:
轴肩+调整垫

网友:
你这个方便不到哪去,还得是调整垫。

网友:
用胀套是对的,不需要加工轴肩的。伞齿轮就是要用胀套,用轴肩定位不太好调整到啮合位置。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试试用互相旋合的轴套来做定位,螺纹长度决定调整范围,实在不行用一堆垫圈也行,固定环和紧定螺丝适合用在轴向力小得工作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