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低温冲击试验

楼主(2017-12-01):
我公司现在应客户要求对40Cr材料进行低温冲击试验。原材料样棒是两根φ30圆,#1直接调质处理至硬度HB270-320,然后加工成冲击样块,#2调质处理至HB270-320后,送气体氮碳共渗处理(处理会降低机体硬度值HB250-300)后制成样块。两组样块送试验,结果基本在20J以下。客户要求在-20°下,吸收冲击功要大于27J。请问这种情况是材料的问题?还是热处理的问题?30圆的材料需要如何热处理才能满足客户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做调质至HB280左右,吸收的冲击功会达到什么值?谢谢!

网友:
零下20度也还好,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内部组织损伤

网友A:
借此告诉大家40Cr的淬火性能比#45差。易裂

网友B:
锻打空冷,回火至需要硬度。这材料,工艺稍不好,经过淬火,很易产生微观裂纹。

网友:
那45号钢好一点还是40CR好一点  在硬度要求稍高的情况下

楼主:
请教各位,40Cr材料如何才能达到低温冲击要求27J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锻打空冷,回火至需要硬度。这材料,工艺稍不好,经过淬火,很易产生微观裂纹。

目前均是使用热轧圆钢材料,锻打成本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此告诉大家40Cr的淬火性能比#45差。易裂

请教,有什么办法能使40Cr材料的低温冲击达到27J以上呢?谢谢!

网友(点评):
适当提高回火温度。并且选择油淬。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均是使用热轧圆钢材料,锻打成本太高了。

如不能找到工艺严谨的调质厂家,建议还是正火回火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