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手摇滑台供应商

楼主(2017-12-01):
要求可调精度在0.05MM   可调行程在100MM   负重20KG    侧向力矩承载150N.M

楼主:
有图中这一款为最佳

网友:
上隆自动化零件商城
很多机械配件,其中也有滑台,看能有你所需要的不

网友:
我知道  请问我

网友:
数量多少?

网友:
米思米的十字滑台我们常用,如果成本无压力,可购买

网友:
这种要求也算一般般,国产的都可以。退一步讲亚德克,再再一步SMC

网友:
牧气,亚德客,米思米应该都有吧

网友:
自己做一个也不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