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氏硬度有什么无损探伤的方式吗?

楼主(2017-12-01):
如题,有没有方式可以对金属产品进行无损探伤的布氏硬度检测。
一般传统仪器测量布氏硬度貌似是要在表面打个球状或锥状的坑,这样的话,产品就会有留个印记。现在技术发展了,有没有什么方式,比如超声波类的?

我们的产品时6系列铝合金,表面镀镍。
万分感谢。

网友:
有超声波硬度计,几万块钱一套

网友:
有无损检测仪,当然价格也很感人

网友A:
淘宝上有便携硬度计,无痕检测,硬度自由转换,一千多块的样子,以前玩过,检测快捷使用方便,推荐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便携硬度计,无痕检测,硬度自由转换,一千多块的样子,以前玩过,检测快捷使用方便,推荐给你

谢谢兄台,有链接吗?

网友:
都不能说是无损检测设备,因为都会对材料表面造成明显压横,不能做成品检测。不过超声波硬度计测试时对材料压横极其细微,可以做成品检测。勉强能算是无损检测。

网友:
价格高的设备可以,一般的误差太大,按布氏的原理来讲,毕竟是对内外表面的综合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台,有链接吗?

搜便携 里氏硬度计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兄台的回答。

再问一下,不限定是否手持便携式,  测量HB布氏硬度,是否有无损检测的方式(就是不需要在金属表面上打洞)?转化方式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