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表面硬度问题

楼主(2017-12-01):
请问一下,在保证齿轮的韧性的同时表面硬度是不是越高越好?如果做表面处理可以让齿轮表面硬度达到HV1200,厚度20um左右有意义不?

补充内容 (2017-12-11 11:28):
有广东的做齿轮的厂家有兴趣深入研究合作吗

网友:
齿轮硬度看材料定的吧  一般的20CrMnTi 渗碳后表面硬度HRC60左右  深度看齿轮的模数来定     材料的硬度应该是有个极限值的吧

网友:
一般接触的表面硬度也就在HRC60对左右吧

网友:
一般硬度为HB250~285或HRC25~31,当然这和材料有关,制造齿轮常用的钢有调质钢、淬火钢、渗碳淬火钢和渗氮钢。铸钢的强度比锻钢稍低,常用于尺寸较大的齿轮;灰铸铁的机械性能较差,可用于轻载的开式齿轮传动中;球墨铸铁可部分地代替钢制造齿轮 ;塑料齿轮多用于轻载和要求噪声低的地方,与其配对的齿轮一般用导热性好的钢齿轮。

网友:
当然不是越硬越好,你这硬度值也太高了吧,你也得看工况和材料吧。

网友A:
1200V?这样高的硬度,用什么工艺出来的?恐怕航天也用一了。通常齿轮氮化级是最高的硬度档了,也就750-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V?这样高的硬度,用什么工艺出来的?恐怕航天也用一了。通常齿轮氮化级是最高的硬度档了,也就750-900

还有一个重要数据忘说了,就是结合力。我们是用化学镀做(日本一般叫无电解电镀),如果可以直接起镀,我们的结合力是电镀的五倍,如果有的合金钢含铬或镍比较多,就不能直接起镀,需要做一层打底镍,所以结合力就只有电镀差不多的了。做好后,再经过420度2个小时的真空热处理,硬度就有1200(正负100)

网友(点评):
要电镀那应该底的硬度HV500差不多了

楼主:
上传一个产品宣传的PDF,我们也是在找这种表面处理的应用,希望能找到合作企业

网友B:
如果是45钢材质的话不易过高,过高硬度没有韧性,易打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5钢材质的话不易过高,过高硬度没有韧性,易打齿

我的意思是,齿轮的基材选择韧性好的材质,在表面再采用我们的功能性表面处理解决表面的摩擦,磨损和耐腐蚀的问题,这样分开算合理吗

网友C:
齿轮一般用不到HV1200这么高的表面硬度,一般也就是HV800或者HRC60就能满足要求了,因为齿轮工作不光是接触应力,还有弯曲应力,表面如果需要那么高的硬度,那弯曲应力一定也非常大,一般的韧性材料都达不到要求,所以没有意义。况且硬化深度0.02太浅了,遇到冲击载荷时,一下就破了,更容易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一般用不到HV1200这么高的表面硬度,一般也就是HV800或者HRC60就能满足要求了,因为齿轮工作不光是接触 ...

你好,我想的就是,我们只是表面处理,机械性能主要还是看基材(母材?素材?)如果基材的机械性能够就不会崩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增加齿轮表面的耐磨性能和耐腐蚀性能,这样合理和可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齿轮的基材选择韧性好的材质,在表面再采用我们的功能性表面处理解决表面的摩擦,磨损和耐腐 ...

化学镀镍磷去年在液压缸中用过,效果如何还没有反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化学镀镍磷去年在液压缸中用过,效果如何还没有反映上来。

喀。去年用的效果还没反映啊,这效率……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喀。去年用的效果还没反映啊,这效率……嘿……...

备件一年多才安装也正常吧

网友:
提高威望

楼主:
有广东的做齿轮的厂家有兴趣深入研究合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