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软的材料无法磨削,硬的才可以磨削?

楼主(2017-12-01):
据说软的材料Q235-A,08F等无法磨削。要用硬的材料,如42CRrMo,40Cr等,淬火后才能进行磨削。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这是谁告诉你的?

网友(点评):
我理解错了,他应该是说软材料磨削达不到5丝甚至2丝的尺寸精度

网友A:
应该不是软的材料不能磨,而是硬度低的没必要磨,车刀铣刀能直接上。硬度高材料车刀、铣刀削不动,或者磨损太大,所以用磨、线切割之类的

网友:
软的材料直接车就能达到精度了吧

网友(点评):
准备配磨该件,精度要求5丝,甚至2丝。听到粗糙度不好,让我想到是不是软材料磨削无法达到这种精度?

网友:
软材料不是无法磨削,连软橡胶都能磨削。

网友:
我就知道塑料不能用常规办法磨……235直接上磨床完全没毛病啊

网友B:
塑料不能磨,金属材质是可以磨的,软一点的金属材质磨削后表面不是那么亮

网友:
塑料其实也是可以磨,只是砂纸的目数不同

网友:
都说软材料要用硬砂轮(颜色深的黑色碳化硅类),硬材料要用软砂轮。

网友:
可以磨 不过粗糙度不好

网友:
磨的目的就是要求表面光洁度,要求表面光洁度的地方是为了耐磨。不能淬火的低碳钢没有磨的必要和意义。

网友:
这个说法应该错误,这些材料都可以磨削,只是砂轮选材上有要求。就是铝棒、塑料棒都可以磨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听说,是确实粗糙度不好保证。。。相反硬质的材料,晶料细,易被砂轮磨光。

这倒是,我们家用碳钢和40Cr车的棒子表面没有磨削的镜面效果,而且很粗糙,不知道是车工的问题还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点评):
40cr或碳钢调质后可以车很亮

网友(点评):
磨床最好磨的是淬火的硬材料,调质硬度还不够高。 越硬越容易磨光

网友(点评):
@shentu 您的意思是淬火后不进行回火直接磨削?

网友(2025-02-05):
引用 网友B:
塑料不能磨,金属材质是可以磨的,软一点的金属材质磨削后表面不是那么亮

塑料也能磨!砂纸要求,有的精度高的还需要滑石粉等材料。

网友(2025-05-20):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软的材料不能磨,而是硬度低的没必要磨,车刀铣刀能直接上。硬度高材料车刀、铣刀削不动,或者磨损 ...

万一要求表面光洁度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