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国人拧螺栓拧三圈回半圈,为神马??

楼主(2017-12-01):
今天在视频上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想不通,如图:

动态图上是德国工人拧螺丝的动作,心细的朋友们肯定看得出一个奇怪的事情,请仔细看,他拧了几圈后还要退半圈;这和我们车间装配钳工玩儿命的拧螺丝完全不同啊,车间拧螺丝都是加力杆,拧到极致!

这个视频的背景是:关于中国建设核电站的项目,国外专家指导中国工人拧螺丝时拧紧三圈后然后再退回半圈。

看完这个视频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疑问

1.为什么不拧紧,而是退半扣?

2.如果有必要退半扣,可不可以拧到退后的位置,而不是拧紧后松开?

德国人对于工匠精神的严谨与执着让国人称赞,为什么这个拧螺栓的动作让人觉得跟小日本一样有做假的嫌疑;大神们怎么看?~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扯的,之前看过一个分析帖的,说的有根有据的,问题是这种方法得到的力矩是不固定的……我们学校的加工中心是德国人来给安装的,没见到这种操作,都是数显扳手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扯的,之前看过一个分析帖的,说的有根有据的,问题是这种方法得到的力矩是不固定的……我们学校 ...

我也感觉有些扯,即使增加了弹性垫圈防止其松动,也要达到最大锁紧力呀

网友:
扯不扯真心不知道,我只知道公司来的德国工程师拧螺栓都是扭矩扳手一步到位的,没见过回半圈

网友B:
这个视频是不是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啊?

紧靠这一个特定工况下的特定时间段的操作视频,就判断人家是个螺栓都这么拧?

其实,视频中的工况,在国内,也是很简单很普遍的特定工况啊:均布螺栓,比如车辆的轮胎螺栓,你不这么拧?

平衡预紧再死命地拧,太正常不过了吧。

为什么退回一点?不就是怕受力不均装斜了吗?

网友(点评):
对头,退半圈是为了均衡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是不是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啊?

紧靠这一个特定工况下的特定时间段的操作视频,就判断人家是个螺栓 ...

我刚刚查了相关文献资料,据说退回半圈是让弹性形变恢复一些,同时消除预紧应力,以后螺丝在持续压力的变形还是在弹性形变之中,产生塑性应变和失效的几率大幅降低,使螺丝能保持持续高强度的压力,而直接拧两圈半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
我只知道以前装螺栓的时候不许一步拧死,全部螺栓都预装好之后都是逐渐的拧紧,预紧力多大看不同型号螺栓的要求。视频里螺栓的错误就是一次拧到底,这是不允许的必须所有螺栓都预装好再逐步拧紧,否则后安装的螺栓对位不准也容易松脱

网友:
这种方法在调试设备上的顶紧限位螺钉时我们会这样,因为顶的太紧,位置反而会变化,顶到位又不产生很大应力最好

网友:
这种螺栓拧法通常从事造船或者大型设备转配的人会知道。主要用在需要长径比很大螺栓但是常规转矩扳手不能施展开的场合。比如船舶内各类设备拥挤不堪,而这些设备都是大型的,安装上那些拧紧力矩要求几千上万牛米的螺栓一般人力加上梅花敲击都是无法拧紧的。有些地方可以使用手拉葫芦勾拉扳手柄尾可以获得巨大扭矩。但是还有很多像发动机内部的狭窄场合几乎带柄的扳手都不好下。而且这类螺栓的连接点对于整台设备又是至关重要绝对不能松脱。所以工程师选取长径比大的高强度螺栓具有很好的拉伸恢复性能好的特点发明了拉伸螺栓。近而发明了液压拉伸螺栓安装工艺。
液压拉伸螺栓利用拉伸套管是千斤顶把螺栓拉长,然后人手指就可以拨动螺帽贴合平面,但后贴合后再回退半圈是为了能够液压缸回缩后留有一定空隙就可以撤走液压套。如果不回半圈,液压拉伸套就会耗尽行程而锁紧在螺杆上。所以设计成型的螺杆为了容纳这半圈的弹性形变,设计的螺杆一般都是大长径比最好还是带脖颈档的特制螺栓。

网友:
对于多螺栓拧紧,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啊。看来,这种做法已经失传了哈。

网友:
我原来也不知道有这样拧螺丝的方法,直到我前段时间吊箱体时,为了不是拧紧螺丝以起吊后松不下来,让我在起吊前先拧紧再松半圈。

网友:
首先明确你的目的是什么,过程是为目的服务,此方法一般用于预紧过程中,完成后再按方法,顺序拧紧螺栓,完成紧固。

网友:
工匠精神,是每一个人都精益求精的追求!

网友(2018-04-20):
特定工况下的操作

网友:
不要跪拜了。伪机械人。

看不懂说明你学机械设计的时候睡觉去了。

周向均布的螺栓不能一次拧紧,应该先贴合,再对称逐步拧紧,要求的场合。还有预紧力要求,用扭力扳手拧紧。

这种机器人装配自然是要严格按照要求。

网友:
这种做法在一些装配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例如:发动机装配中遇到先打紧在松再紧

网友(2018-06-23):
现在眼见也不一定为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