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爪夹三爪卡盘车削偏心轴

楼主(2017-12-01):
           四爪夹三爪卡盘车削偏心轴是很危险的,但是为了加工的效率,也只能是拼了,不推荐社友们这样做,卡盘飞出来可是很疯狂的     我们要做到: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下班

网友A:
离远点啊!老铁

网友B:
安全最重要啊

网友C:
四爪三爪这种偏心方法属于最危险的方法吧,机加又要质量又要效率,不容易啊~

网友(点评):
比较常见的做法,转速不会太高

网友D: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直接用四爪卡工件?

网友(点评):
如此偏心量比较容易控制,重复定位精度高

网友E:
这个时候就要看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远点啊!老铁

转的时候一直离得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最重要啊

工作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爪三爪这种偏心方法属于最危险的方法吧,机加又要质量又要效率,不容易啊~

是比较常见,工件另一端有顶尖扶着会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为什么不直接用四爪卡工件?

直接上四爪效率不高,基本上每次都要调整,重复定位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时候就要看运气了

四爪夹得紧一点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