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既不能加载,也不能约束

楼主(2017-12-01):
这种焊件既不能加载,也不能约束,请问如何解决?单独一块板,既能加载,也能约束。

网友A:
视为梁单元

网友:
视为实体单元就可以了。梁单元的画可以约束或者加载隼点

网友(点评):
梁单元的画怎么讲,难道是文盲的写法,骚年,你应该从读小雪

网友(点评):
需要读你小雪的你啊,让我想起了任贤齐的小雪

网友B:
楼主12年之后就再没发过帖,如今归来就是一个逗。
你自己捋捋,什么前提都不交待,张口就是加载,约束的,你想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12年之后就再没发过帖,如今归来就是一个逗。
你自己捋捋,什么前提都不交待,张口就是加载,约束的, ...

层主,2017年下半年注册的小号,自己为啥被杀自己心里没有点13数么,不知悔改,我行我素,作死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为梁单元

怎么样操作才能把它视为梁单元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样操作才能把它视为梁单元呢?请指教。谢谢!

在左边右键单击这个这个零件名称,然后出来的菜单中就有视为梁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左边右键单击这个这个零件名称,然后出来的菜单中就有视为梁单元

非常感谢!方法竟然这么简单!还有一个问题,SOLIDWORKS出剪力图和弯矩图,需要安装什么插件,还是SIMULATION 就行呢?请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