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吊具设计

楼主(2017-12-02):
图一为工件外形,吊具夹紧面只能夹弧面。图二为当前制作吊具外形;实际应用时存在打滑现象;

吊具实现的功能:1、将工件平调离地;
                            2、可以将工件翻转90度;
                            3、夹紧可靠;

工件外形

工件外形

现有吊具外形

现有吊具外形

楼主:
可通过手轮调解两端夹头面,保证夹头不会歪

网友:
这吊具设计有问题吧,吊环螺丝承受径向力?

网友A:
结构问题不大可以将上端两个吊环的长度再向外延长一些,那样应该会增大夹紧力,
再就是调整接触面的材料和形状,增大接触面摩擦力

网友:
哎,搞这么复杂,用个气爪搞定

网友B:
打滑肯定是夹紧力不够导致的现象,不知道你工件有多重,从你设计的吊具来看,应该蛮重的,个人不推荐采用这种形式,除非你把摩擦力及夹紧力算准确了才可以,而且你吊东西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晃动现象,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C:
用真空吸盘或者电磁铁吊具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问题不大可以将上端两个吊环的长度再向外延长一些,那样应该会增大夹紧力,
再就是调整接触面的材料和 ...

工件表面材质为铜,夹头块为尼龙材质。想在尼龙表面滚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滑肯定是夹紧力不够导致的现象,不知道你工件有多重,从你设计的吊具来看,应该蛮重的,个人不推荐采用这 ...

工件重量200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真空吸盘或者电磁铁吊具不行吗?

工件为铜

网友:
吸盘可吸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表面材质为铜,夹头块为尼龙材质。想在尼龙表面滚花试试。

表面弄上一层橡胶试一下,橡胶的摩擦系数应该比尼龙的大一些,而且橡胶变形后结合面积比较大

楼主:
吸盘不行  这个是行车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盘不行  这个是行车用的

也有行车用的真空吸盘吊具

网友D:
保证不打滑就要增加夹紧力,延长上端杠杆的力臂长度就可以解决打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证不打滑就要增加夹紧力,延长上端杠杆的力臂长度就可以解决打滑的问题。

这个是行车吊装用的,臂加长没什么作用吧?

网友(点评):
你做个一力的分析就明白了

网友:
夹紧力方面调整下,看你图上夹具上出力臂比受力臂短,试试上端臂加成,打滑是没夹紧才会打滑,夹持力够的话我想是不会滑的

网友:
与工件弧面配合位置加大接触面

网友:
只能从夹紧力上找突破口了,防滑材料的话优力胶或橡胶应该就可以

网友:
是靠外力作用在两吊环处来夹紧工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行车吊装用的,臂加长没什么作用吧?

加长力臂,利于夹紧,夹紧力足够了摩擦力自然就大了吧,跟行车不行车有啥关系

网友E:
我以前设计过钢坯夹钳,上下力臂有个比例关系,满足这个条件时,就算是把被夹持工件夹坏了,也不会滑脱。

网友(点评):
什么比例?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点评):
回复 网友F: 这个得根据摩擦系数推导。

网友:
这东西只是挪位置用吗?

网友:
发现力学分析还真的不

网友:
力学分析不会 就手动计算

网友:
看 22L的 力臂 上臂力矩比下力矩 至少长2倍 夹持力就翻倍了

网友:
我是菜鸟我发言:1、真空吸盘跟材质没有太大关系。2、你这个夹子在运动过程中你画了轨迹图没?我感觉你这个运动轨迹是有问题的,两边夹子是做绕铰点圆周运动,按图示你夹子太长。3、你工件会打滑就是因为夹紧力不够(a、工件摩察系数不够,b、工件夹歪了 C、你夹子上面那段比例太短,杠杆作用力被放小了)我认为你应该先考虑你的运动轨迹、然后在研究如何把夹子设计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设计过钢坯夹钳,上下力臂有个比例关系,满足这个条件时,就算是把被夹持工件夹坏了,也不会滑脱。 ...

比例是经验还是有具体的手册参考?

网友(点评):
就是把那个弯臂单独计算一下受力,简单的平面汇交力系,理论力学的解题方法。

网友:
工件旋转90°后,单靠摩擦力难以保证夹持稳定。

网友(2021-10-30):
这个夹钳的力臂不够,肯定打滑

网友:
也可以换成橡胶,表面处理滚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