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制作块怎么加入属性?

楼主(2017-12-02):
我是按书上做的,先制作块,然后编辑块,加2个文字,其中一个取消只读复选框,一个点上了只读复选框。但插入的时候还是改不了数字?哪里操作不对么?

网友A:
提示上的中文提示,楼主可能看不懂,可见成天灌水容易让脑子全是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上的中文提示,楼主可能看不懂,可见成天灌水容易让脑子全是水

你这不是一直在灌水,看到你回复就知道没啥内容,都是些没有用的,因为你心里是扭曲的。

网友:
块好像改不了字的,都是建的唯一,没法修改,你的块名称都是同样的,如果可以修改,同名称的全部跳掉,块的唯一性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