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用滚珠丝杆的移动平台结构,是一定要中间丝杆两边导轨吗?能不能丝杆配单边导轨?

楼主(2017-12-02):
小白,结构性还是比较懵

网友A:
根据具体工况,也有这种结构,丝杆配单边导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具体工况,也有这种结构,丝杆配单边导轨。

大佬,是需要看负载的吗?比如说带动15kg的负载,那么丝杆配单边导轨就需要丝杆的最大动负载大于15kg?还是说单边的导轨可以平摊一半,丝杆只要负载 7.5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大佬,是需要看负载的吗?比如说带动15kg的负载,那么丝杆配单边导轨就需要丝杆的最大动负载大于15kg?还是说单边的导轨可以平摊一半,丝杆只要负载 7.5kg?

网友:
普通车床不就是类似结构吗

网友C:
个人观点,丝杠放置的位置决定整体结构受力的可靠性和长期使用的稳定性,跟驱动负载没有太大关系,例如,丝杠放到一侧,会对滑块产生额外的转矩,增加阻力,降低滑块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观点,丝杠放置的位置决定整体结构受力的可靠性和长期使用的稳定性,跟驱动负载没有太大关系,例如,丝 ...

另外想问一下滚珠丝杆轴径会影响负载吗?比如说轴径大一点的就可以带动大一点的负载。还是说只看丝杆的动负载就行,直径无关

网友C:
负载决定驱动源的大小,也包括丝杠的规格,涉及到扭矩对丝杠的负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决定驱动源的大小,也包括丝杠的规格,涉及到扭矩对丝杠的负载作用。

想问一下丝杆能不能负重。就是一边丝杆加单边导轨的结构可行吗?这样的结构丝杆一定会承担一半的负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丝杆能不能负重。就是一边丝杆加单边导轨的结构可行吗?这样的结构丝杆一定会承担一半的负载吧? ...

这样看你的负载大小,是否对丝杠的刚性产生影响,如果产生的刚性变化影响了你的传动精度,甚至丝杠使用寿命,就不可以了。

网友D:
挺佩服楼上各位的,没图没数据的,泛泛而谈还讨论挺热闹

网友E:
主要传动以及载力是靠螺杆实现的,导轨主要起导向以及平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佩服楼上各位的,没图没数据的,泛泛而谈还讨论挺热闹

因为我主要想问的是机器结构的稳定性,要怎么设计。有经验的大佬应该可以说个大概吧。。。

网友(点评):
所以说他就是没有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传动以及载力是靠螺杆实现的,导轨主要起导向以及平衡作用

那结构的话还是双导轨比较稳妥吧?

网友E:
双导轨比较稳妥,但是你如果选择但导轨的话,建议导轨设计成燕尾式的

网友:
单边丝杆带导轨也是可以的,双边导轨是为了上方运动机构的平稳性,还有根据上边的负载,只要单边导轨面族要求也可以设计单边导轨

网友:
极端假设一下:超重的负载重心在丝杠上方,丝杠不就发生形变了么
好理解了吧

网友:
两边放导轨是会比较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导轨比较稳妥,但是你如果选择但导轨的话,建议导轨设计成燕尾式的

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是需要看负载的吗?比如说带动15kg的负载,那么丝杆配单边导轨就需要丝杆的最大动负载大于15kg?还 ...

丝杆不带负载,你的负载要全部分布在滑块上

网友(2018-02-27):
一般都是丝杆两边导轨,丝杆两端支撑座固定丝杆

网友(2019-01-24):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丝杆能不能负重。就是一边丝杆加单边导轨的结构可行吗?这样的结构丝杆一定会承担一半的负载吧? ...

为啥不直接把丝杆放到滑块上面,让丝杆去称重呢?一定要两边分开?

网友(2019-07-22):
我司专产TBI丝杆导轨,联系180 3801 8846 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TBI丝杆导轨需要联系180 3801 8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