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的保压和磁性开关的配置

楼主(2017-12-02):
因为对气动了解的不多,所以设计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问题,
1,我需要的功能是气缸杆伸到终点位置后保持压力一段时间(3-10s),然后气杆缩回,这个保持压力怎么实现,普通的二位阀可以吗,还是说需要三位的
2,如上功能,我可以调节气缸来气杆的终点位置,就不需要磁性开关了吧,我本身的位置精度要求不到。
3,气缸运动的控制,包括保压时间怎么控制,都是通过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吗
谢谢指导。

网友A:
完全没问题,程序,限位,电磁阀,继电器,感应开关,完全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问题,程序,限位,电磁阀,继电器,感应开关,完全没问题啊

感应开关也可以省了吧,哈哈,只用气缸的限位是不是就可以了,我之前没明白的是,二位电磁阀保压其实就是加压以为会有危险,看了人家有产品用,没问题,不过这个疑问是不太明白

网友B:
你说的两位保压是双电控的吧,如果仅仅保压让电磁阀一直通电就好了,如果担心突然断电气缸回位就用双电控
磁性开关只是感应到不到,与位置调节没关系,
你这个控制几个中间继电器加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两位保压是双电控的吧,如果仅仅保压让电磁阀一直通电就好了,如果担心突然断电气缸回位就用双电 ...

网友C:
刚接触了一个项目很类似,你这个用一个可调行程气缸调节行程,无需磁性开关,控制这块用个单控两位五口阀,时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D:
这样说吧,两位五通的电磁阀就没保压这一说,控制气缸只有前后,停止时间用时间继电器定时断开,PLC也一样,不过你懂PLC的话,也不会这样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吧,两位五通的电磁阀就没保压这一说,控制气缸只有前后,停止时间用时间继电器定时断开,PLC也一样 ...

我之前以为这样压力维持一段时间就相当于气缸到了行程后继续通电一段时间,会出现危险呢

网友E:
没有磁性开关,或者外置接近、行程开关,设备如何知道气缸处于什么状态?意外停机后如何进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接触了一个项目很类似,你这个用一个可调行程气缸调节行程,无需磁性开关,控制这块用个单控两位五口阀, ...

x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磁性开关,或者外置接近、行程开关,设备如何知道气缸处于什么状态?意外停机后如何进行复位?

谢谢,这个问题倒是真的没考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