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螺纹的显示要逆天了

楼主(2017-12-02):
不是每次都碰到这种情况,有时候显示挺准的,为啥有时候没有自己想要的规格?

网友A:
知道M20的内螺纹孔底孔是多少吗。你把底孔画成直径20的,是表示你根本不懂机械吗。
真的,楼主,老这么显眼,你内心还真挺强大的。

网友(点评):
你这次回答的才算专业点,是那么回事

网友:
Φ20的底孔不可能做出M20的螺纹孔来的,solidworks上面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M20的内螺纹孔底孔是多少吗。你把底孔画成直径20的,是表示你根本不懂机械吗。
真的,楼主,老这么显 ...

历害,一语点中要害。。

其实细心点,多问一个为什么,自已都能发现问题。楼主其实挺强大的,打不死的小强。

网友:
楼主加油,相信自己,力量在心中。

网友(点评):
你们两是一定是失散的好兄弟,连没脸没皮都这么相似

网友(点评):
你就是lol中的大嘴,一秒5喷~~~~

网友:
20直径的孔  这是留了 1毫米的 余量 精车 去做 M24 ×3 的螺纹吧

网友:
SW是按实际需要加工中的工艺去设置的,实际工艺都无法做出来的东西,SW是不可能让你去正常画出来的

网友:
内螺纹为啥不直接用打孔命令

网友:
基础常识都还没搞清楚

网友:
用异形孔向导,直接在板上打M20的螺纹孔,不用你算底孔直径再弄个装饰螺纹线。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哦,但是要是轴螺纹呢?

网友(点评):
轴螺纹的话你用Φ20的轴自然可以做M20的轴螺纹。

网友:
螺纹装饰是根据你画的底孔进行显示的,所以你的底孔必须小。你可以查一下你需要的螺纹底孔是多少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异形导向孔命令做螺纹啊。然后就不需要你自己在去注释螺纹线。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哦,要是轴螺纹呢

网友:
13863890425微信
可以加我,一起学习

网友:
异形孔直接就能生成螺孔吧,没必要自己先画个孔

网友(点评):
是滴,要是轴螺纹呢?

网友:
意思就是底孔打大了就自动过滤掉无法加工的螺纹?

网友:
人家估计只是想学习怎么使用软件

网友B:
没必要抓住别人明显的失误去显示自己的能力吧。

网友:
底孔为Φ17.5试试。

网友:
直接打孔不是就好了吗?

网友:
楼主把头像的妹子介绍我认识认识,我就告诉你怎么做

网友:
忽然开朗,之前学sw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一直没得到正确解答谢楼主

网友:
我说一个关于SW的话题居然一周热帖...原来是装逼不到位

网友:
底孔....先砖小孔再攻牙.20底孔做不出M20螺纹孔来的

网友:
底孔不对

网友:
那个人是个大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抓住别人明显的失误去显示自己的能力吧。

就是,这是刚使用这个功能时很容易注意不到的地方,有经验了就了解了。

网友(2018-05-22):
空气螺纹,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