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制作.swb文件

楼主(2017-12-02):
如题,如何制作.swb文件
有下载MISUMI的SW格式文件时,都是.swb的格式,保存了源文件的相应关系以及大大压缩源文件的占用空间。请教大虾们,如何制作?

网友A:
简单点讲,SWB就是宏,宏的通俗定义:宏是被某些软件所能识别、理解并执行的特定代码/脚本。

宏的作用:因为宏能被软件执行、不需要人工来操作了,从而能实现“自动、批量”的业务处理,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米思米及类似的工具就是把这个配置选型的结果变成自动化编程,得到宏,再运行宏,就可以自动关联相关软件自动建模。
所以呢,solidworks有一个自动化设计插件Driveworks,就是做这项工作的。
solidworks设计自动化插件简介:driveworks
http://www.cmiw.cn/thread-38243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讲,SWB就是宏,宏的通俗定义:宏是被某些软件所能识别、理解并执行的特定代码/脚本。

宏的作用 ...

敢问大侠是天花板的小号?

网友(点评):
他大号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