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怎么买,是买时候就连接在一起的么?

楼主(2017-12-02):
V带分ABC,我想知道买回来就是连接成一个环的么?还是买任意长度回来自己剪再连接。

网友:
V型带一般都是圆环的,平带以前见过需要自己接的

网友:
有自己接的万能带,,,,,

网友:
只要标准上有的你都能买到整圈的。

网友:
非标设备遇上特殊情况还得自己根据需要剪接皮带

网友:
一般都是你给定长度回来时就是弄成圆环的

网友:
V带有这种多节带,只是用于经常换带、拆换又十分不便的地方。除此之外,建议成圈的成品

网友:
一般买到的都是成品的,一圈一圈的,回来自己接那不是很麻烦

网友:
自己不好接的吧。

网友:
一般尽量买环形的,没必要自己接。可以先计算好中心距,然后计算出需要的长度,再根据样本选择接近的标准长度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是从事皮带轮、皮带等传动件应用工作的,这个相对较熟。
2、三角带市场常见的有普通带(A、B、C、D、 ...

还有一种叫活络带  ,淘宝可以看看

网友:
反正我见到的都是成品的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环形的

网友:
只要你花钱就能按照要求尺寸做,但是一般都是整圈的,国标有规定,而且不同厂家差别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