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饶系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2-02):
曲饶系数是什么意思?这个计算可以不?对不对

网友A:
意思是皮带上一个段,一秒内被弯曲的次数。一般最大不要超过6~10.话说你这些参数都超出带传动的性能范围了,平皮带才说要算这个参数,设计手册上V带没要求算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皮带上一个段,一秒内被弯曲的次数。一般最大不要超过6~10.话说你这些参数都超出带传动的性能范围了 ...

我现在22kw的电机,2个带轮中心距491mm,真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皮带。以前的图纸上用 的C型v带4-6条,可是我算要9条左右啊。。。。

网友:
应该是说这款带能承受的极限转速是:小带轮每分钟1860转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22kw的电机,2个带轮中心距491mm,真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皮带。以前的图纸上用 的C型v带4-6条,可是 ...

首先你想用的是不是平皮带,是三角带,别用算平皮带的软件来算。反正都有公式,设计方法,自己查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