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时铁屑缠刀

楼主(2017-12-02):
朋友开了个加工店,今天微信发图问我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原来是加工时的铁屑老是缠刀,总要停下来清理;这种情况想必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解决办法说来话长啊,所以慢慢道来:

一、车毛坯外圆,起刀处应先车一个斜角。

二、在精车起头处最易缠屑,转速适当降低,进给倍率无需太慢,开始倒角,退刀3毫米,让倒角的铁屑排出,提高转速,再以后面杆径需要的进给速度直线车削即可。

三、粗车时当前轴径余量应调整均匀,不要有锥度(有时为了减小振刀除外)。然后逐步增加或递减余量(以0.2mm增减),即可解决!

四、 切削液一定要淋在刀尖切削处,且兼顾整根杆身的刀尖淋液位置。

五、 主偏角度不应太小。若无实际需要,尽量大一点。非直角阶梯轴时主偏角常用75°。

六、  转速与进给速度。

1、槽刀车削时,转速越快越易缠,特别是起刀处,应该降转速,必要时提高进给速度。

2、碎屑刀,则只需要提高进给速度即可。(需注意保证粗糙度)

七、 用普通三角槽刀切槽,切无严格规定1mm或2mm左右深的槽时,加上毛坯余量,余量变得较多,再加上这种情况下为保证槽壁两边对称和槽壁的角度,主偏角较小,所以特别易缠屑。

1、先切一段和两端外圆直径一样的毛坯段,再走向毛坯外圆一个斜角,角度比当前刀的主偏角角度小。再返回接近外圆,开始切槽,进给速度不能过慢,转速也要配合好,转速绝不能太快(以进给倍率在150%时,编程“F”值在160至260左右,主轴转速在1500~1700r/min左右,但也并非一定要在这样的范围,跟据实际情况及产品需要、机床性能和车工经验自行定)。

2、为保险起见,降低缠屑的概率,保证减少因余量过多副偏角擦工件引起的边角毛刺。最好分两刀车,粗车时适当降低转速,进给倍率适当提高车削,且为精车预留较少的余量,精车时提高转速和进给倍率,可保证粗糙度和时效。

八、 产品的材质需要选用合适硬度的刀具,材质较软的产品需要刀刃锋利和排屑非常顺畅的槽刀,材质较硬的产品需要刀刃稍钝一些,可以选择碎屑刀,则不会存在缠屑。

九、 用槽刀时,不要让铁屑从刀尖处垂直而下,应该安装一个铁钩,让铁屑离工件一段距离垂下。

十、加工铝件时,不要用普通的车钢件的刀片去车铝,也不要加切削液,会氧化的。铝用刀片一般前角 35 `~ 45  刀尖一定要锋利,转速要高,线速度在800左右,就是你机床能开多快就尽量开快。进给F值给大点,有利于断屑。 铝一般前角都很大的,要选择合适的刀片,注意铝属于有色金属。如果你用了钢件的刀片,质量一定很差的,而且容易扎刀。

网友:
机床在上自动化时,断削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工件或者是刀具上有一点铁削都不行

网友:
想当年为此还设计了一款车削铝导辊防切屑刮伤表面的断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