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检测

楼主(2017-12-02):
如下图,上边是没有任何标记不透光的连续膜,膜被卷膜电机(在右端,未表达)拉着向右连续供应,连续是因为左边有整卷膜在供应,要实现膜的定长检测,例如要实现膜每前进100mm的检测,这里由于卷膜不断使用卷膜的线速度不断改变,将传感器安装在膜轮上显然不合适,有没有比较方便使用的传感模块呢,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在滚柱右侧增加测量传感器呢?干嘛要在卷膜上?卷膜线速度不一样,但右侧电机速度是恒定的吧

网友:
如果Lz 应用了收放卷的控制系统后,在滚柱处是能得到长度信号的

网友A:
通常这类传感器都是以测定诸如滚柱那样一一根具有防滑的(比如胶辊)的转速,通过设定周长乘数获得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类传感器都是以测定诸如滚柱那样一一根具有防滑的(比如胶辊)的转速,通过设定周长乘数获得长度的。

明白了

网友:
在滚柱位置设定一个伺服电机,通过滚动时电机的旋转周长来判断计算出送料的步距100毫米,之前我做过钣金卷料送料机,也是通过比方式达到精确送料

网友:
滚柱上加检测开关或编码器,记录圈数

网友:
用气缸夹住膜带动位移测量元件移动,精确到位后气缸夹住部位回到原点,需要再次进给时再次夹住膜通过膜的移动带动位移传感器,该方案可以实现高精度进给

网友:
额。。顶个贴吧

网友:
卷膜电机和膜没有相对滑动,就给这个电机加个编码器就行了。有滑动,估计就得在更末端想办法了

网友:
直接在传送上边加一个滚轮,滚轮带动编码器,你那边直接用编码器读取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马大哥加花一两百块钱买个计米器就可以了,编码器控制器啥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