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转圆周旋转

楼主(2017-12-02):
用普通的气缸转成旋转运动!有什么方法!如果用做成摩托车气缸一样!怎么避开死点

楼主:
怎么发图片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A:
用气缸代替活塞缸燃烧的动力吗?挺有创意。死点是存在,但是一个气缸是冲不过去这个死点。两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代替活塞缸燃烧的动力吗?挺有创意。死点是存在,但是一个气缸是冲不过去这个死点。两个吧

两个怎么弄?能画个简图吗

网友:
角度应该不是90的,角度应该错的

网友:
这太外行了。。。。。。不是有气动的马达吗。。。。气动打磨头上不是用的这货吗,你非得用直线型的气缸来做,也是想法够奇特的了。

楼主:
用这个做动力带动链条输送带!跟气动移印机配合,这个能成就是最简单的,会同步

网友:
你需要旋转多少度,这是要先确认的,有直接选用的转台气缸

楼主:
我想把连杆跟曲柄连接这个地方做个滑道!这样在死点位置从新开始的时候就先走滑道!避开死点!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我不会发图片!能加个微信吗!1126004425微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飞轮

不行!在两个死点位置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