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三十二)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12-02):
   此零件材质20CrMo,毛肧是冷拔钢管,直线度0.5mm/m,直径公差H9,为了提高加工效率和便利,增加了接料斗及上料装置,夹具是用ROHM的夹头式的,刀塔上增加挡料器。加工设备:数控车床

图纸

管料加工,一次成型

外圆粗车,在加工内孔各尺寸,最后再精加工外圆尺寸及切断
红线部分为待加工表面

网友A:
楼主如果能分享一下,自动上料装置的模型就完美了

网友B:
怎么夹紧  ?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能分享一下,自动上料装置的模型就完美了

可以啊,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分享几张上料机的照片和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夹紧  ?  看不懂。。。。。

一种夹头,基本上可以包围工件的外圆

网友C:
一把切断 一把外圆 另一把是加工哪里?

网友D:
学习中,有值得商榷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把切断 一把外圆 另一把是加工哪里?

还有一把加工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中,有值得商榷之处

大家可以一起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