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自动化的一份问卷调查

楼主(2017-12-03):
近来感觉有点迷茫,不知道行业的现状,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为了拨开迷雾,寻找到方向,因此做了这一份问卷,希望各位同仁帮忙填写。也欢迎同仁们留言,发表对于行业的看法,指点迷津;或者留点牙慧,供在下拾取。链接如下:
  https://www.wjx.cn/jq/18739464.aspx

网友A:
我是从互联网和外贸到机械厂的,大概一年多时间对机械行业现状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因为以前算是走得比较太前沿,对比了后发现很多人对自动化的理解仅仅是停留在某些工序的整合上,实际上距离和互联网概念中的自动化智能化还是地球到外星系的距离,哪怕全自动流水线也只能说是半自动化中的半自动化,所以发展的空间很大,而突破口应该是在软件的自动对接上,因为客户下达订单到交付没有桥梁,各种博览会我看过后觉得可能现在才是开始但是技术瓶颈仍然很多,全自动化需要颠覆传统2d机械制图,让图直接被生产初始端识别,而不需要人工解读,然后自动处理下发生产任务到空闲的生产线~~~如果说把未来的智能制造阶段比作电脑发展史,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自动化最多就是dos阶段,好一点的发展到了win95或者xp,但是xp阶段的工厂又需要dos级别的工厂配套,整体拉低了自己水平。。。制造业并没有完全整合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原因很多,既有行业本身的特殊性,也有人的因素,其实国际巨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西门子收购了UG,如果能够推广标准出图然后整合西门子数控系统,那么往自动化就真正迈向关键一步~~~

网友(点评):
总结的很好,任何事都是由易到难,受成本技术人员很多因素影响,20年前设计个零件用线切割,老板嫌贵,现在用加工中心的零件价格反而低,

网友(点评):
只能说时机还不成熟吧,完全不用二维机械图的地方还是有的。

网友B:
问卷上面的工资档次不高啊,最高的才8千;难道干机械设计的工资都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卷上面的工资档次不高啊,最高的才8千;难道干机械设计的工资都这么低

设计赶不上操机的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从互联网和外贸到机械厂的,大概一年多时间对机械行业现状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因为以前算是走得比较太前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卷上面的工资档次不高啊,最高的才8千;难道干机械设计的工资都这么低

最高工资设置在8千以上,档次设置确实不高。本来想调整的,但是考虑到2-3线城市工资档次变动幅度不大,所以采用了目前的工资档次结构。

网友:
工资真是硬伤啊

网友:
问卷已完成,可否公示结果了